F3飞控怎么和天地飞7接收机连接

楼主(2016-11-14):
第一次玩穿越机,我用的是天地飞7遥控器,连接接收机通电后F3飞控照常亮灯表示通电,电调也正常,电机正常滴一声,但是推油没反应,电脑是用CF软件看打舵是有反应的,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怎么解决,小弟在此谢过先。(机械猫B270机架,RS2205电机,乐天20A电调,F3飞控)

网友:
你多上两张图,要不然不好给你看问题的,上接收机跟飞控的接线图。

网友A:
论坛找我的贴一步步跟着设置,除了接收机那里设置不一样,其他都可以参考,

网友:
设置解锁开关通道了吗? 默认的都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多看看F3飞控教程就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建议,我先自行试试各位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我的贴一步步跟着设置,除了接收机那里设置不一样,其他都可以参考,

有BF的汉化版下载么?你那个里面的链接过期了。我装了CF的1.24的全是英文的看不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BF的汉化版下载么?你那个里面的链接过期了。我装了CF的1.24的全是英文的看不懂,谢谢!

留下邮箱地址

网友A:
已发送,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注意查收

非常感谢!已经收到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就是油门下加方向右一起然后就解锁了,就有动力输出了。另外问个问题,分电板发热正常吗?而且是带焦味的那种

网友(2016-12-30):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能详细的说下吗,油门下加方向右一起然后就解锁了  是要遥控器解锁还是怎么样呢,谢谢了

网友:
请教华科尔D10+RX1002+F3怎么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就是油门下加方向右一起然后就解锁了,就有动力输出了。另外问个问题,分电板发热正常吗? ...

发热正常,带焦味不正常,不是分电板出了问题,就是你的线选细了,又或是电流过大,分流板过载了。

楼主(2017-06-28):
引用 网友B:
发热正常,带焦味不正常,不是分电板出了问题,就是你的线选细了,又或是电流过大,分流板过载了。

最终分析结果,碳纤机身是导电的,短路了,然后后面重新垫了一片泡沫片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