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qav250穿越机配置。要求600软妹币能落地。质量要过硬。

楼主(2016-11-14):
图传和摄像头不要。谢谢了。
还有飞控用什么的好?还玩固定翼。要不飞控弄个能和固定翼通用的?
小白,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600不要图传随便配了 还有 固定翼不需要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不要图传随便配了 还有 固定翼不需要飞控

就是想配个一般般的,但不知道啥电机,啥电调质量好。

网友:
我有一套退役的  2206电机 20A4S电调  飞控CC3D   唯一缺点就是少个电机  我用了个其他电机放上去了  350可以出你拿去研究玩玩

网友B:
F3飞控 88文,210机架 100文,2205-2300kv电机一套120文,bli程序电调20a一套200文,桨用50503桨 一盒10对25文,分电板用mat的五合一  35文 ,电池用4s 1500 50c  75文,自己算算吧  不含摄像头图传遥控接收屏幕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飞控 88文,210机架 100文,2205-2300kv电机一套120文,bli程序电调20a一套200文,桨用50503桨 一盒10对2 ...

好便宜

网友:
我这有250出,带图传摄像头,cc3d,致盈2206kv2200,好盈乐天20A,多功能分电板,欧姆威200mw,一大堆桨。很新。650出。有意的话加我Q1758535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