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到底用哪种桨效率高呢?

楼主(2016-11-14):
我现在用的5040 2叶  有人说5045的3叶效率高。你们都用的什么型号的 啊?
我这个事250机架  6寸桨装上打上板 没法只能用5寸

电机我不知道什么型号了 不会找什么效率表  大家帮帮忙 我的桨几乎都断完了

网友A:
250机架上六寸可以的,我的都是上六寸的

网友B:
5040两叶桨  5045  3三叶桨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40两叶桨  5045  3三叶桨容易烧电机

多谢 我目前处于初学 容易打到桨 是不是可以买便宜桨练手啊

便宜的桨多少钱一对啊 有没有推荐啊师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目前处于初学 容易打到桨 是不是可以买便宜桨练手啊

便宜的桨多少钱一对啊 有没有推荐啊师兄

不要买便宜的桨  一炸就断了亏死你  买这个

耐炸

耐炸

网友:
一直用的6045平头 没问题 就是楼上这个

网友C:
我也是买kingkong,效率高,能飞十分钟。电机推荐银燕22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kingkong,效率高,能飞十分钟。电机推荐银燕2204

银燕2204用一代的还是二代的?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我飞下来觉得6寸桨续航稍长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银燕2204用一代的还是二代的?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用过二代的,加速快,省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过二代的,加速快,省电

买一代就可以了  二代以上还有那些红底裤的都是做花销点外表然后抬价的  省电主要看电调的效率  无刷电机其实次要

网友E:
lz是要效率还是暴力  谁跟你说三叶桨效率高的 效率最好的还是5寸2叶桨
还有 拿六寸桨来暴飞的 你就等着烧电调烧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便宜的桨  一炸就断了亏死你  买这个

5045平头? 不是效率特别低吗?多钱一对? 一盒多少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要效率还是暴力  谁跟你说三叶桨效率高的 效率最好的还是5寸2叶桨
还有 拿六寸桨来暴飞的 你就等着烧 ...

5040效率最高是吗? 有没有推荐的店铺 新手用 便宜的好吧 反正也是炸 即便没坏我也不愿意用折过没断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机架上六寸可以的,我的都是上六寸的

我这个5寸距离上盖还有不到1cm的距离 大一寸碰不到吗? 你上的6040?6040整个桨长度是多少厘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40效率最高是吗? 有没有推荐的店铺 新手用 便宜的好吧 反正也是炸 即便没坏我也不愿意用折过没断的桨 ...

kingkong 的最便宜 但是效率最高的是乾丰的5030 不过 这qf桨又贵又不耐炸 看你选择了 不炸机的话 qf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ngkong 的最便宜 但是效率最高的是乾丰的5030 不过 这qf桨又贵又不耐炸 看你选择了 不炸机的话 qf好

...

炸啊 天天炸  我是桨磨损了就不想用了 所以我想买廉价的 不然几天扔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40两叶桨  5045  3三叶桨容易烧电机

乱说

网友:
看场地选桨新手KK2叶5寸平头够用了,便宜量又足,还有穿越不是航拍机不要和航拍机比飞行时间,飞得爽才是真的爽

网友:
效率最高我试的用3s电池,2204用的6030桨,1000mah飞过近十分钟!

网友F:
我飞250机架用的就是6045的两叶桨  桨的大小不是根据机身的轴距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250机架用的就是6045的两叶桨  桨的大小不是根据机身的轴距来的吗?

那我先查查6寸桨有多长吧  我这个5寸离机身也就还有1cm的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kingkong,效率高,能飞十分钟。电机推荐银燕2204

你用多大电池 机器整体多重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一代就可以了  二代以上还有那些红底裤的都是做花销点外表然后抬价的  省电主要看电调的效率  无刷电机 ...

我比较过电机的磁铁,银燕的磁性明显比其他电机强,马达转动靠变化的磁场推动的,我自己实验下来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对的地方,欢迎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大电池 机器整体多重算电池

就一个秤砣,家里没有电子秤,用3s 2200电池,飞机上带数传,图传,gps,bb叫,摄像机,摄像头,能装的都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秤砣,家里没有电子秤,用3s 2200电池,飞机上带数传,图传,gps,bb叫,摄像机,摄像头,能装的都 ...

你这个温柔飞8分钟稳稳的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温柔飞8分钟稳稳的把

看电池性能和电机情况,新电池八分钟温柔飞,可以的,高空更省电

网友G:
穿越8分钟这是要睡着的节奏一组电池正常不超过3分钟,怎么飞去搜NNFPV关键字的视频,50403适合小场地  50453适合中等规格场地,50503适合大场地和花式飞行,50404适合竞技追逐大机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池性能和电机情况,新电池八分钟温柔飞,可以的,高空更省电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穿越8分钟这是要睡着的节奏一组电池正常不超过3分钟,怎么飞去搜NNFPV关键字的视频,50403适合小场地  5045 ...

3叶效率不是不行吗?你都用的3叶?

网友G:
引用 楼主:
3叶效率不是不行吗?你都用的3叶?

现在都是飞3叶了  2叶早就闲置丢角落了  4叶5040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是飞3叶了  2叶早就闲置丢角落了  4叶5040更好飞

此话当真吗? 5045平头2叶的这样的都淘汰了吗?

网友:
2204电机,用的50403感觉还不错,210鸡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话当真吗? 5045平头2叶的这样的都淘汰了吗?

5045 2叶平头我家还有两盒,都不懂送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45 2叶平头我家还有两盒,都不懂送给谁…………

大神送我。我是出门必炸。不炸不回家刚刚入手5045 3我也想试试两叶什么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kingkong 的最便宜 但是效率最高的是乾丰的5030 不过 这qf桨又贵又不耐炸 看你选择了 不炸机的话 qf好

...

不好意思,QF不行,太脆用料不足。而且刚买来两侧叶片扭转就不一样,动平衡太坑震动厉害调参无法改善。QF的固定翼“高效”桨也不行,从兜里拿出来都能把指头划伤了。总之就一个字:坑!
固定翼使用KMP JN桨 大多轴ATG DJI桨,小多轴就KINGKONG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45 2叶平头我家还有两盒,都不懂送给谁…………

。。。多钱卖?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QF不行,太脆用料不足。而且刚买来两侧叶片扭转就不一样,动平衡太坑震动厉害调参无法改善。QF ...

兄弟 你肯定买到假货了  qf正品动平衡绝对安静的  也就是因为他是5寸桨中最小面积 而且动平衡好 才会效率高的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换店买的 买了一家没问题的 以后都到他家买 tb假货实在是多如牛毛

网友E:
他才没有卖你呢 哄你用三叶而已
桨面积越大  动力越足  越暴力  效率越低 续航越低  同时对电机电调压力也越大 质量差的电机电调要小心了 哼哼
桨面积约小  动力越弱  温柔飞  效率越高 续航越高  同是电机电调压力小

明白道理  自己按照需求选择才是王道  现在满大街都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才没有卖你呢 哄你用三叶而已
桨面积越大  动力越足  越暴力  效率越低 续航越低  同时对电机电调压力 ...

哦  你说的挺中肯,那我这情况买个双叶桨的5040还是5045 还是5050呢?

如果能用6寸最好6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QF不行,太脆用料不足。而且刚买来两侧叶片扭转就不一样,动平衡太坑震动厉害调参无法改善。QF ...

kingkong桨看来评价不错啊  淘宝上我看一盒10对才二十多三十左右 这样的是真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他才没有卖你呢 哄你用三叶而已
桨面积越大  动力越足  越暴力  效率越低 续航越低  同时对电机电调压力 ...

如果用少叶片的螺旋桨,增加电机的Kv值使得推力和多叶桨相等。那么前者效率仍然更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他才没有卖你呢 哄你用三叶而已
桨面积越大  动力越足  越暴力  效率越低 续航越低  同时对电机电调压力 ...

留下地址  直接送  邮费自理  飞了3叶后2叶真心不想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45平头? 不是效率特别低吗?多钱一对? 一盒多少对?

一盒10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留下地址  直接送  邮费自理  飞了3叶后2叶真心不想飞了

那太感谢了啊。。。。河北保定秀兰美居喜多多便利店 小云 17093219838 发个普通快递运费到付 就别发空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少叶片的螺旋桨,增加电机的Kv值使得推力和多叶桨相等。那么前者效率仍然更高。

那我还继续用双叶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太感谢了啊。。。。河北保定秀兰美居喜多多便利店 小云 17093219838 发个普通快递运费到付 就别发空运 ...

明天出差  周末找时间给你发吧  普通快递邮费应该是12  到付就不知道了

网友I:
目前主流浆是5寸的,6寸用的人少,况且4S5寸都可以动辄拉出将近100的时速,你要是到这个速度的话,软浆完全没法用,而且6寸电流更大,更加容易烧电调....
还有浆和电机的关系是
炸鸡时的冲击力是由浆或者电机承受的
要是浆不断,伤的就是电机,而且耐炸的软浆硬度不够,在大油门的时候动力会出问题的(比如你高度太低拉油门救机的时候,软浆会变形导致动力损失)
所以耐炸浆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到底是浆重要还是电机重要自己权衡
话说现在51都是些什么人啊,还有人居然在推所谓的耐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天出差  周末找时间给你发吧  普通快递邮费应该是12  到付就不知道了

发个中通就行了 多谢你了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主流浆是5寸的,6寸用的人少,况且4S5寸都可以动辄拉出将近100的时速,你要是到这个速度的话,软浆完全 ...

多谢 很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