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侧钟摆掉转速,尾巴飘如何pojie

楼主(2016-11-14):
机器轴传,好赢V3,默认参数,
电机
花牌2520,
电池
男爵6S1500MAH,侧钟摆掉转速,甩尾。大家来讨论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定速设没得

网友B:
螺距补多了,据说侧摆掉转速都是手法问题。反正我侧摆转速不超过2500也做不起来

网友C:
油门设定高点就对了

楼主:
没设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设定速。
你们450遥控器调的参数是多少唉,我调了,飞机飞不稳,然后手贱又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了,我用的是futaba t6控,现在不知道里面参数怎么调了,请教下你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D:
个人觉得是450动力弱了,飞机性能又差。直接上700侧摆,稳如狗,尾巴动不不动,锁的死死的。还有手法上,我是日本手,侧摆应该是右手画对角线椭圆,而不是直接对角线直线。

楼主:
动力输出的问题,把V3里面马达进角设置成26度完美解决。侧摆再也不掉转速,再从手法上加以改进,飞的很舒服了。

网友E:
没射定速,你也钟摆?我服

网友F:
我的v3还在发烫,问题不知道咋解决。。。

楼主:
我的V3怎么整都不烫,各种参数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