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92厘米O艇 4092电机 KV1650 最多能用大桨 ! ...
请教 ~~~92厘米O艇 4092电机 KV1650 最多能用大桨 !!!

楼主(2016-11-14):
新手求指点,92厘米O艇 4092
电机
KV1650 五金是E36一套4.76轴 电调好盈新版180A带BEC,60C
电池
6S 请教高手这配置最大能用多大双叶桨。

楼主:
等高手啊

网友A:
45mm P. 1.9

网友B:
电机kv不合适太低!1650kv跑8s合适!

网友C:
竞速方面不很懂 ,但是貌似你的机KV值适合做一般的游艇的动力,转速要高点就更好了 。目前你的电机跑高电压才有高转速。不过 嘿嘿 电调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