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前辈-复材航拍Transform 560机架

楼主(2016-11-14):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igest%26digest%3D1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5405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324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4
(前辈的贴子)

下面是我的,从前辈哪里的得到的是,整体复合的,不可以拆卸,非常难带,而且摔坏后,就要整体抛弃,非常可惜,为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看下面的,怕图片乱,二楼在贴。

楼主:
二楼,后面设计的图与草图不同是应该直到设计好这个图纸,已经是好几个版本 了,如果做成大疆悟的那个结构,将无法拍摄到一个纯净的画面,悟是因为下沉才可以把摄像头做的比较靠中心位置,把所有设备都集中在中间。

第一步当然是先画个草图,把大概的参数描述清楚,然后把细节加上去,就是下面的三视图和主视图

第一步当然是先画个草图,把大概的参数描述清楚,然后把细节加上去,就是下面的三视图和主视图

三视图,基本数据也标了出来

三视图,基本数据也标了出来

主视图,相机挂前面,为了拍不到脚架和螺旋桨,特地测量了相机的可视角度,在图上也标上了,

主视图,相机挂前面,为了拍不到脚架和螺旋桨,特地测量了相机的可视角度,在图上也标上了,

主视图清楚版

主视图清楚版

楼主:
三楼,然后就是制作了,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做,不容易,折腾过了就知道。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胶先固定

全部零件,待组装

全部零件,待组装

组装,电机座

组装,电机座

组装,电机座

组装,电机座

飞控减震

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飞控减震

组装,中心板

组装,中心板

组装,中心板

组装,中心板

组装

组装

组装

组装

全貌

全貌

全貌

全貌

全貌

全貌

全貌

全貌

中心板特写

中心板特写

电机座特写

电机座特写

与360机架比较

与360机架比较

全部完毕,称重

全部完毕,称重

网友:
一直都想做个这种结构的机架,想用铝合金材料的,想问下接口位置是加工的么?

网友A:
请教楼主,您这个是用胶布增强支架同碳管的连接的吗?使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您这个是用胶布增强支架同碳管的连接的吗?使用的什么材料?

应该是碳丝,碳纤维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您这个是用胶布增强支架同碳管的连接的吗?使用的什么材料?

3K碳丝,直接淘宝搜

网友A:
引用 楼主:
3K碳丝,直接淘宝搜

好的,谢谢啊,您这台起飞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啊,您这台起飞了没有

没有时间装呀,上班。估计要过段时间

网友(2016-12-24):
这机架看着整体强度就好啊

网友:
安装板可以在大些吧,电调应该很占位置

楼主:
你画个图干嘛,想说啥

网友B:
看到前辈自组机架,也很期待您成功,就是感觉放电调的位置小了,如上E800的加个有点紧张,所以加了翼板。

网友:
祝楼主早飞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前辈自组机架,也很期待您成功,就是感觉放电调的位置小了,如上E800的加个有点紧张,所以加了翼板。

不小,我本来也不想做这么大,但是大疆的电调做的好大,所以整个电调放置板也大了,这就是参考E800电调的尺寸设计的,中心板是参考pix设计的

楼主:
加翼板不好装也不简洁。电调要么放电机下面要么放中心板上,或者管子里,其他地方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