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图纸

楼主(2016-11-14):
画的虎式  还没画完  感觉整体不协调  请大家帮忙看看  哪里需要改进或修改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百度云附件:tiger_64.exe

楼主:
百度云有edrawing文件  可以下载查看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后面那块不应该突出来啊,不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用的是SolidWorks   转的EDRAWINGS  方便大家查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块不应该突出来啊,不好看的

就是说后面的网栏是要和甲板水平的么?

网友C:
正面垂直装甲两边是直的,炮管两节根部更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后面的网栏是要和甲板水平的么?

对,不是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垂直装甲两边是直的,炮管两节根部更粗

炮管根部还没画   那个正面装甲是直的指的是哪里  能截个图标出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炮管根部还没画   那个正面装甲是直的指的是哪里  能截个图标出来么?

有正视图吗?就能看到两边的形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正视图吗?就能看到两边的形状了

知道了  你说的是驾驶室前甲板两边靠侧裙甲那里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你说的是驾驶室前甲板两边靠侧裙甲那里是吧

是的!不会是视角问题看起来像是八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