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疼我的390

楼主(2016-11-14):
周末去试船 刚换的3s锂电 造船前辈说万向节给电机憋得 一停船电机就冒白烟 但还能动 不过要换了以后不能再用这两个电机了 不放心

网友A:
电机冒烟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冒烟还是?

电机冒白烟 但是还能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冒白烟 但是还能转

是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的?冒烟了那就是漆包线的漆熔掉了,用起来不安全坏事迟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冒白烟 但是还能转

你要是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帮你维修

网友B:
还是不要用万向节吧,用联轴器直连,拧机米螺丝时慢慢调还是能调好。

网友C:
你船停了,电还没停,阻力太大,电机堵转,390有刷?还是550有刷?    电池拔了用手拨螺旋桨,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的?冒烟了那就是漆包线的漆熔掉了,用起来不安全坏事迟早的

有刷390 两个 不能再用了电机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帮你维修

哎呀哎呀谢谢大神 不是什么好船好电机 要是贵的电机的话就跟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用万向节吧,用联轴器直连,拧机米螺丝时慢慢调还是能调好。

嗯 想用弹性联轴器的 没有合适的尺寸 也没有扩孔器 就用万向节代替 换成铜联轴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船停了,电还没停,阻力太大,电机堵转,390有刷?还是550有刷?    电池拔了用手拨螺旋桨,慢慢调

390有刷两个 万向节换了 换成铜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哎呀谢谢大神 不是什么好船好电机 要是贵的电机的话就跟你学习学习

有刷的啊那便宜!索性换个新的吧

网友D:
楼主的轴系与电机轴有角度也只能用万向节,大电流高转数时震动阻力太大,烧机是正常的,万向节不适合太高转数的轴用。楼主改电机座吧,把电机轴与轴系调成一线同心换钢性连轴器才可用大功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轴系与电机轴有角度也只能用万向节,大电流高转数时震动阻力太大,烧机是正常的,万向节不适合太高转 ...

嗯 说的一点都没错 已经改了 万向节确实不适合高速

网友:
用万向节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因为你的电机轴与螺旋桨轴不在一条线上,螺旋桨产生的推力全部作用在万向节拐角铰接处,使得转阻随推力增大而增大,解决办法是在螺旋桨后方轴与轴套处加装一个轴套卡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