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调开刹车后,加油电机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14):
电调开刹车后,电机都偶尔抖动,关闭刹车后正常。
正X机型 电调为好盈20A,ONESHOT125  ,刷了CF 1.14.1   BF 3.01 3.00 2.91均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之前测试过几次 跟电机有关 如果有抖千万别开 那个电机和电调都会严重过热 mos那烫成狗

网友A:
这几天我还琢磨买个bl-s电调

网友B:
把桨卸掉,打开刹车,解锁保持油门在电机开始抖动的值,然后逐渐下调p值再试试

网友:
降低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卸掉,打开刹车,解锁保持油门在电机开始抖动的值,然后逐渐下调p值再试试

pid是默认pid ,转的时候是卸了桨的

网友:
你先试试把方向的p值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p略大

请问一下没装叶片,P值大电机也会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还琢磨买个bl-s电调

BLS固件应该是没问题的了,估计电调或者电机不匹配 又或者PID不行....
BLS固件 现在我用的还挺爽的~~·

网友D:
lz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开刹车时候飞,不会不定期的左右抖一下。

网友:
开刹车和不开刹车的PID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调参时就确定你要开还是不开。既然是能用BL固件的电调 它就能支持BL的相关功能,烫点是正常。

网友E(2017-01-18):
引用 网友D:
lz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开刹车时候飞,不会不定期的左右抖一下。

我的情况是,不定时左转一下,很小的抖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是,不定时左转一下,很小的抖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我这里一起飞的五六个模友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bug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解决,我这里一起飞的五六个模友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bug吧

配置都各不相同吗?
我有两台XR215,新装的本来问题比较轻,通过降低D值,现在很少感受到了,旧的那台问题依然,两台机器只是电调不同,新的是飞盈佳乐猛禽390 ,旧的是小蜜蜂20A~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置都各不相同吗?
我有两台XR215,新装的本来问题比较轻,通过降低D值,现在很少感受到了,旧的那台问 ...

各种各样的配置都有,都会抖,尤其是正X机架的机器特别明显。这个没办吧解决,只能关了电调刹车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