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金属压带轮

楼主(2016-11-15):
金属压带轮装上了,尾管先装再装压带轮也不难

网友:
很漂亮的骚鸡

网友:
我之前也是你这么装的,后面把左右压带轮互换了位置

网友A:
请问一下装了压带轮和没装飞的爆的时候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装了压带轮和没装飞的爆的时候有区别吗?

区别不会太大…只是会打尾管…装上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区别不会太大…只是会打尾管…装上好点…

谢谢,觉得现在尾巴不是很顺,考虑要不要装个压带轮

网友:
装了压带轮。我炸鸡再也没砍断过尾皮带。炸了皮带会自动变松脱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觉得现在尾巴不是很顺,考虑要不要装个压带轮

装一个吧…机子都买了…这样不用管尾巴的皮带

网友:
压带轮还是装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