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我的450直机在启动时有尖锐的金属噪音

楼主(2016-11-15):
求助:现在我的450直机在启动时有尖锐的金属噪音,
最近发现我的450在启动是有尖锐的金属噪音,但是油门到50%时,金属噪音消失了,是不是主轴的轴承有问题或者是马达轴承有问题。
请问启动时有这种声音正常吗?

网友A:
飞飞再说,等问题严重了才好排查,不会立刻挂的。

网友B:
马达轴承还是时不时来滴油保养下,其他固定起落该换就换

网友C:
金屬噪音?
大齒都是塑膠的,
看看是否馬達軸與馬達齒沒上太緊吧,我猜的
對了,軸承都是金屬聲音的

网友D:
大齿和电机 太紧了

网友E:
电机齿要松,不能紧,紧了,那个噪音就是尖锐的金属质感。

网友F:
我的也有,换什么都解决不了。拆下就没,装上马达大齿就有,松紧都响。无视,飞吧,450。白菜价,飞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