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的选择

楼主(2016-11-15):
本人小白一枚,1306   3100kv的电机选多大螺旋桨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寸的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4寸的行么

可以的,4s可能不行

网友:
只能3寸,4寸太大。3寸有2 3 4叶的可选,足够你折腾了。

网友:
你的机架能上4寸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司机,哈哈

网友:
3045耐炸,30303效率高点。

网友B:
刚装的130, 电机用1306 KV3100的,不过大部分人用的KV4000,高速时力量大些。对于KV3100,高速没有那么暴力,但扭力大(相当于汽车挂低档位),不会过热。如果起飞重量控制在250克以内,3045三叶桨和3030四叶桨力量差不多。但3030三叶桨,可能拉不起来。
另外,电池一定要4S的,3S拉力小很多,我的飞机240多克,3S起不来,1分钟就报警。
重量如果控制在220克,估计选什么桨叶、电池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装的130, 电机用1306 KV3100的,不过大部分人用的KV4000,高速时力量大些。对于KV3100,高速没有那么 ...

电池到底多大容量适合?我手上格氏450和花牌550两个时间差异较大,不知道850mah会不会有较好表现。

网友D:
130 折腾好久了,4000KV电机 4S850没问题 。1300试玩下也感觉问题不大。小鸡鸡我个人用来是休闲暴力翻跟头玩的。所以桨叶选暴力的 时间短不是问题 飞3分钟我就满足 。炸坏了,现在换了3600KV同时也换了分电板一体非空。用450电池4S 动力弱的一塌糊涂。850勉强起飞 ,正在找原因。同求大神帮找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装的130, 电机用1306 KV3100的,不过大部分人用的KV4000,高速时力量大些。对于KV3100,高速没有那么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 折腾好久了,4000KV电机 4S850没问题 。1300试玩下也感觉问题不大。小鸡鸡我个人用来是休闲暴力翻跟头 ...

我用的1308的电机用在150飞机上是不是有点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刚装的130, 电机用1306 KV3100的,不过大部分人用的KV4000,高速时力量大些。对于KV3100,高速没有那么 ...

4叶比三叶飞得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4叶比三叶飞得久吗?

飞行时间几乎没有差别,好一点的桨,多飞半分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到底多大容量适合?我手上格氏450和花牌550两个时间差异较大,不知道850mah会不会有较好表现。

用过多款电池,其中花牌4S 550 70C的表现最好,就是太贵,雷鹏4S 500 65C的,电池压降大些,老早就开始BB响,下来电压还挺高,不符合雷鹏的形象(官网买的,要客服定制)。酷点3S 450(搞忘了具体多大容量),勉强带动飞机,不到两分钟就报警。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多款电池,其中花牌4S 550 70C的表现最好,就是太贵,雷鹏4S 500 65C的,电池压降大些,老早就开始BB ...

感谢告之,我又在网上拍了两粒格式850mah  75c,已经到了到了,只是刚赶上我Flycolor390的塔式要二次返修。唉!看着电池飞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告之,我又在网上拍了两粒格式850mah  75c,已经到了到了,只是刚赶上我Flycolor390的塔式要二次返修 ...

850的电池大重,你飞机起飞重量若超250克,会发现非常吃力。实际上,550的4s电池,与850的4s,飞行时间差不了多少,而且飞起来轻松很多。我用花牌550的电池,197的起飞重量,可以悬停八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50的电池大重,你飞机起飞重量若超250克,会发现非常吃力。实际上,550的4s电池,与850的4s,飞行时间差 ...

197的重量好口水,我的130死也减不到这级别。你怎么搞的这么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7的重量好口水,我的130死也减不到这级别。你怎么搞的这么轻!

买的成品机,XV-130,看我的另一个帖子,有介绍,我也是跟着法师买的。
自己装,非常难,因为部件太多、接线太多,很难减轻重量的。厂家的是两块电路板解决问题。你若嫌机架不结实,可以自己买机架,装XV-130的线路板,也能搞这么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装的130, 电机用1306 KV3100的,不过大部分人用的KV4000,高速时力量大些。对于KV3100,高速没有那么 ...

我的130起飞重量200g,3s 550能飞5分钟不到,正常不?
用的3030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的130起飞重量200g,3s 550能飞5分钟不到,正常不?
用的3030桨

我觉得完美
4S 550,比3S 550,容量大出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完美
4S 550,比3S 550,容量大出三分之一。

意思是换4s 550续航时间会更好?不知道能达到几分钟

网友:
不建议上850,太重,飞起来感觉负载太重,550的电机声音都好很多,而且比850续航差不了太多,550续航8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