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汽油发动机改造想法

楼主(2016-11-15):
大家看到两种发动机的结构吗?一种是后排气的,一种是侧排气的。侧排气感觉体积好大,我做1.2 米的法拉利快艇装不下……后排气那货太贵。请问大家,可以把侧排气那款发动机汽缸拆了,旋转90度变成后排气

网友:
如果气缸进气道 都是在缸盖上 应该可以

网友A:
华盛的不知道,QJ的应该有直排的,虽然同排量的缸径一样,但直排跟侧排的活塞不一样,所以转过来没法工作,另外中缸的四颗螺丝是长方形分布,空位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盛的不知道,QJ的应该有直排的,虽然同排量的缸径一样,但直排跟侧排的活塞不一样,所以转过来没法工作, ...

刚刚看到有缸垫配件,却是长方形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盛的不知道,QJ的应该有直排的,虽然同排量的缸径一样,但直排跟侧排的活塞不一样,所以转过来没法工作, ...

感谢老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盛的不知道,QJ的应该有直排的,虽然同排量的缸径一样,但直排跟侧排的活塞不一样,所以转过来没法工作, ...

华盛主要图他配件好买,qj配件这里的卖割草机的没有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盛主要图他配件好买,qj配件这里的卖割草机的没有卖的

配件基本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基本是通用的

这个,问下模型上的发动机有哪些牌子,我知道的有小松,强劲,本田,华盛,新手求推荐入门机器

网友:
你可以选择虎王一体机或虎王的缸套机。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我改的,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451&extra=&page=1我改的,可以借鉴一下!

轴进气的空模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