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此电机还有修复好的可能吗?

楼主(2016-11-15):
如图,XXD2212电机已经被拆开了,前几天做了一个巨无霸,不小心把电机顶坏了,由于当时拧的太紧,其中一相的线直接搞断了。今天把它拆开,发现定子绕线圈固定在了电机下半部分,根本无法拧动,这样便无法将断了的线头取出,重新焊接,请问,有大神知道,定子与下半部分能否拆开?或者怎么能够将此电机修好。

网友A:
焊不了,需要重新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不了,需要重新绕线了

不是  我是想将绕线的磁铁取下来

网友B:
楼主炸的这厉害!请问,有炸鸡图吗?来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炸的这厉害!请问,有炸鸡图吗?来一组

不好意思  没有炸  爽飞

网友B:
哇,这个看着很屌的样子。厉害

网友C:
这是要边飞毯的节奏……

网友D:
往下取时加热了吗?

网友E:
把定子架起来(如果确认只有一槽的线受伤可以考虑只换一个槽的线圈,因为考虑到你不太好买同样的线,架定子铁芯时就要考虑不能伤到其它线。如果打算换所有线,那就好办了。不过一个电机那一点点线不太好买。),用一个略小于定子中心孔的实木棒,对准中心黄色的铝合金部位敲,是可以敲出来的(最好先把轴承取出来,小心顶坏轴承)。座子弄出来后拆线时注意线的并联股数和每槽匝数,记录下绕线槽位和绕线方向,用同样粗的多根线或计算得出对应的单根线的直径后,重新绕线。个人建议用单根粗线绕制,不过维修一个电机还要考虑与其它电机参数匹配,所以只能按原来的多线并绕的方法修复。

网友F:
只能用长螺丝把定子顶出来 然后重新绕线 焊是焊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这个看着很屌的样子。厉害

没有啦   信号并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边飞毯的节奏……

大家说是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下取时加热了吗?

暴力拆解,目前已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定子架起来(如果确认只有一槽的线受伤可以考虑只换一个槽的线圈,因为考虑到你不太好买同样的线,架定子 ...

多谢 建议,留待以后备用,不过此电机已损坏,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用长螺丝把定子顶出来 然后重新绕线 焊是焊不好的

我用两个老虎钳,一个夹住铁芯,一个夹住电机下面部分,硬是旋转往外拔,最后是拔出来了,也坏了

网友:
下次拿螺丝顶出来

楼主:
哎  好悲惨

网友G:
咋(⊙o⊙)?门板坏啦?这两天我刚好在研究电机的绕线已经成功修好两个2212,1100KV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咋(⊙o⊙)?门板坏啦?这两天我刚好在研究电机的绕线已经成功修好两个2212,1100KV电机了

线从哪儿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线从哪儿来的

我是在专门修电机哪里买了0.2公斤,不过这个淘宝也有卖你要多粗的自己找就有了也不贵,要是你附近有修电机的那去问问就不用等快递了,不过自己绕的话最好买一瓶脱漆剂,要不然上锡会让你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拆解,目前已经损坏

一看你就是性子急啊,你到修手机那让师傅用热风枪给你电机吹烤一下,你带着手套用俩手拧着往两边耗就出来了,拆线不好拆也要加热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拆解,目前已经损坏

这是我缠完的

楼主:
大神,线你是怎么搞得?缠是不是没隔两个凸槽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专门修电机哪里买了0.2公斤,不过这个淘宝也有卖你要多粗的自己找就有了也不贵,要是你附近有修电 ...

看到了,又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又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