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炸,飞行切不可大意

楼主(2016-11-15):
naza飞控的老毛病,丢星或者罗盘干扰就会向一侧猛飞,摇杆不起作用。
问题倒不在这,以前遇到都是切手动即可,这次太久不飞加上平时飞控好多种,忘记哪个是切换模式开关。低头犹豫了一下,飞机就这么撞了楼……
损失:
nex5n屏裂机身开裂,饼干头损坏,无法开机。云台炸脱,mx580机架多处损坏,apc1238四只,roc4s锂电破了个洞

网友A:
请教下你这配置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你这配置能飞几分钟?

5000mah电池15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深有体会,用过两只NAZA,都出现过一侧猛飞不受控制,急忙打返航却在原地降落了,不过降落的很漂亮,在5米 ...

你是在飞控里设置的返航?

网友B:
请教下,切手动然后瞬间再切回姿态就恢复正常了吗?

网友D:
naza lite 刷了 v2没有?

网友E:
这个架子的机臂锁紧方式感觉实在是不结实啊。。。。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在哪里可以买到?看着挺好的

网友:
炸的残,楼主节哀

网友:
naza都那么垃圾了???那要用什么啊???求推荐~

网友:
看着自己都无法淡定

网友G:
请问下你这个电机和桨匹配和型号空载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切手动然后瞬间再切回姿态就恢复正常了吗?

是的,但是不要切换到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 lite 刷了 v2没有?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架子的机臂锁紧方式感觉实在是不结实啊。。。。

上下折叠的方式无所谓,反正飞行中肯定不会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在哪里可以买到?看着挺好的

找jimmy,hummer三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你这个电机和桨匹配和型号空载多长时间?

这机架适合更大动力更大桨,我这个因为旧物利用,效率不高 。空载不到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飞控里设置的返航?

对呀,NAZA不是有个姿态、GPS、返航模式,用一个三段开关切换

网友:
4S 5000ma挂微单能飞15分钟,真牛。我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