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蚂蚁坐镇,有车床加工方面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2016-11-15):
我小蚂蚁回来了,几年前我在咱们论坛在线解答各种车床加工问题,当时成了论坛最长的解答帖子了,这次回来继续坐,不过时间可能不充裕了,2个孩子的爹了,要接送孩子外带做晚饭,所以你把问题留下,我忙完就上来解答,不用在线等我。
只要涉及普通机床的问题都可以找我,刀具选择,加工出现的问题都可以。

网友A:
LuZhu好人,偶是小白,先问几个问题:

1活动顶尖有点秃了,怎么处理才能继续用?
2中托板小托板的丝杆磨损挺厉害,造成的回差咋调?
3大丝杆只有靠近卡盘的地方磨损厉害,怎么整降低回差提高精度,不考虑更换?
4,20刀架怎么用20方以上的车刀?
5新手操作车床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Zhu好人,偶是小白,先问几个问题:

1活动顶尖有点秃了,怎么处理才能继续用?

1、活动顶尖秃了,你在你们当地找个有外磨床的加工厂,叫人家帮你磨一下,花不了几个钱的,毕竟这东西对车床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别图省事。
2托班丝杠的事你既然不打算换,那你就每次上刀的时候往回回一下行程,把空程给去掉再上刀就能解决掉一部分了。不过这只是个凑合的事,最好还是请专业的给你把丝杠换掉。
3、第三个和第二个一样,俩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差不多,另外检查下丝杆套,是不是丝杆套磨损了,如果是也最好请专业的人来解决,这个毕竟是属于精密的机器,如果换不好很容易出问题。
4、用大刀体的问题解决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装快装刀架,另外一个就是上磨床把一个面给磨到能在20刀架上用的尺寸。
5、新手操作车床,需要注意的就比较多了,先说安全事项吧:
①操作车床不能带手套,披散头发(主要是长头发),不能穿高跟鞋,不能穿裙子,别带项链之类的等一切容易发生缠绕的东西。
②车床运行期间,不得离开,不许在卡盘未停下进行工件测量,用手触摸工件,对大多数车床尽量不要打正反车停车(容易打齿轮),不要让孩子接触车床。
③车床加工工件时,一定记得夹紧工件,扳手,卡尺等工具一定要放顺手但是不影响车床操作的地方,别随手一放,机床一开,卡盘转动工具直接打飞了。进刀量不要太大,否则容易撅飞。洛阳拖拉机厂就出过这种事故,直径两百长1200的工件上刀一次20毫米,直接主轴带工件全撅飞了,幸亏那天他前后床子人都不在,不然就要出人命了。那个车工被开除掉,后来没人敢用他
④每天工作完成一定要记得保养车床,清理干净打油。机床在加工铜件,铸铁件时,必须提前把导轨上的油搽干净再进行加工。铜件和铸铁加工不允许使用冷却液和油类进行降温。
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如果有不足的欢迎大神来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1、活动顶尖秃了,你在你们当地找个有外磨床的加工厂,叫人家帮你磨一下,花不了几个钱的,毕竟这东西对 ...

太贴心了,可不可以问一下为啥铜、铸铁不能用冷却液?
说实话偶的小车床还没开转平时也没咋保养,只是偶尔吧导轨滴上油擦两把。

网友:
向老同志学习

网友B:
不会磨车刀……车刀怎么磨工件上也会出现积屑瘤 只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网上找视频教程看了N遍也不行   偶尔一次蒙对了磨出来的感觉还挺锋利  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搞的现在一直再用数控刀

网友C:
我也有个问题,数控车床加工盘状的零件(汽车刹车盘),在盘面出现波纹了,请问应该检修哪个部分?

网友:
老同志对解答磨车刀的问题

网友D:
新车床卡盘夹光轴远端跳动15丝怎么调,需要自攻卡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磨车刀……车刀怎么磨工件上也会出现积屑瘤 只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网上找视频教程看了N遍也不行   偶 ...

和我一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车床卡盘夹光轴远端跳动15丝怎么调,需要自攻卡爪么

首先你要确定光轴是直的!圆度标准!市面上长度30CM的光轴跳动在15丝以内的很难买到吧!
要使用标准轴来校正。

网友:
那我回去用检验棒侧下,在外面出差买的很多东西当时没到

网友:
向雷锋同志致敬!

网友D:
我车铝棒到尾顶尖那里出现椭圆呢

网友:
CQ1237车床怎么样,最近看到一台。好像是三个杠的

网友:
赞 这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赞

网友:
我也是小白,才买的210小床子,支持老师傅的无私精神。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最近想买一台210小车床,做金属活,听说这类小车床的轨道,都不进行淬火处理,那么长期使用下影响不影响精度和寿命?谢谢!

网友F:
楼主你好 本人最近看到一老车 C619K 沈阳第三车床厂 想了解了解它的性能及技术参数怎么样 谢谢

网友:
真是好人,希望楼主这样无私帮助大家的人越来越多,那咋们这个群体想不壮大都难!感谢楼主,以后会有好多问题请教

网友G(2016-12-17):
请问中托班前松后紧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本人最近看到一老车 C619K 沈阳第三车床厂 想了解了解它的性能及技术参数怎么样 谢谢

我刚进了一台C618K,也是那个厂子的,怀疑是不是一个型号。数据:加工直径360,加工长度880,,主轴通孔38,电机功率4千瓦。

网友:
结果楼主就没出现过

网友H:
原料是8*8毫米的304方条。
没有小四爪卡盘,怎样加工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料是8*8毫米的304方条。
没有小四爪卡盘,怎样加工这个东西。

两顶尖。

网友:
,详细的好吗?谢谢。

网友:
求教:大师这台CD6140的床头箱跟底座油箱怎么连接的?
如果单纯用个管子引到底座油箱,岂不是会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料是8*8毫米的304方条。
没有小四爪卡盘,怎样加工这个东西。

车个夹具啊,呵呵。找节废料,车外圆,打内孔,内孔直径8倍根号2,就是刚刚能把方条塞进去,精度好不好取决于这个孔的大小,壁厚2~3个厚够了,然后截断,这个管子就是夹具了,呵呵。沿轴向锯条缝,然后把方条塞进去,塞东西固定住方条,或者四个方向钻孔攻丝,用小螺丝顶住方条也行,随便你,主要是不让方条在夹具内转动,这样夹具就完成了。固定好方条和夹具之后,上三爪卡盘夹紧,因为之前开了条缝,所以可以抱紧,这样就能车两端的圆了,呵呵

网友(2017-01-20):
请教下,保有量大的常见最小桌上非手板的车床型号有哪些?!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磨车刀……车刀怎么磨工件上也会出现积屑瘤 只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网上找视频教程看了N遍也不行   偶 ...

这个东西有技术.原来学的时候.对着教科书来.角度都对磨的漂亮.车的东西就是跟狗啃似得.后来老师傅来磨.磨的个四不像.上床一啃.到位.....
慢慢练习多体会领悟把   机械加工有把好刀干啥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问题,数控车床加工盘状的零件(汽车刹车盘),在盘面出现波纹了,请问应该检修哪个部分?

强度问题吧.尝试换个更壮士的车刀或者更合适的装夹卡盘?机床间隙调整也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新车床卡盘夹光轴远端跳动15丝怎么调,需要自攻卡爪么

还是应该夹校验棒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车铝棒到尾顶尖那里出现椭圆呢

同轴?尾顶固定好了没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最近想买一台210小车床,做金属活,听说这类小车床的轨道,都不进行淬火处理,那么长期使用 ...

刮刮乐+贴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中托班前松后紧是什么原因

塞铁?铁屑?丝杆跟燕尾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轴?尾顶固定好了没阿?

回老家了,一直没弄,过完正月回去再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应该夹校验棒

买了莫氏检验棒

网友:
楼主水平还是很高的!!!!!!!

网友(2019-02-08):
新手增加了很需要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