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最新的CF固件 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6-11-15):
刷了CF最新11月11好的F3固件  手动模式没问题可以双飞 !

但发现自稳模式下 会出现跑偏问题 飞控已经校准过,遥控中位 软件都是显示在1500左右的位置 !

刷了这个新固件觉得手动模式更跟手了 之前用2015年5月的固件 自稳模式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震。。。。。。。。。。。。。。。。。。。。。

谢谢回答 我试试 但之前旧的固件却正常 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A:
CF113自稳也没问题刷了 BF3。0。0,也会出现自稳跑偏,加了胶圈减震就没问题了。一起飞的朋友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113自稳也没问题刷了 BF3。0。0,也会出现自稳跑偏,加了胶圈减震就没问题了。一起飞的朋友的经验

谢谢解答 那应该是震动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 是桨的问题 换了另一个牌子的桨 就可以了!可能新的固件对震动要求比较高!

谢谢楼上所有的解答!

网友:
f3就飞手动吧,自稳还是cc3d牛B些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一下cf最新的固件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一下cf最新的固件给我吗?

和cf软件我都没有…

网友:
bf3.0.1也是一样,自稳会慢慢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