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和富丽465的配件同用吗?

楼主(2016-11-15):
亚拓450l和富丽465的配件同用吗?不同用的有那些,麻烦模友们指教

网友A:
不通用:尾管长度不一样所以尾传动轴不一样长,尾管座,尾舵机座,十字盘导轨

楼主:
几乎全部不同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尾管长度不一样所以尾传动轴不一样长,尾管座,尾舵机座,十字盘导轨

几乎全部不同用呀

网友:
整套整套的换是可以的,单独拿出某个零件,那几乎都不通用。

网友B:
拿对传齿来说,看着几乎一样,但装上去就是卡,尾波箱哪里连装都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对传齿来说,看着几乎一样,但装上去就是卡,尾波箱哪里连装都装不进去

这样呀?那就不能用副厂的了

网友:
450l的原厂配件贵极了,果断换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