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飞控求助

楼主(2016-11-15):
如图所示,F3飞控连接电脑后,其他的选项都可以设置,但是就是Configutation这个选项总是停留在“waiting for data。。。”页面,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是飞控有问题吗?

楼主:
后边多出的几个图片请无视!不知道为什么就上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删除!

网友:
我用1.2.1也遇到了,后来升级到1.2.4就好了。

网友A:
左下角不停报package error。我用的是F3 ev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不停报package error。我用的是F3 evo。

我的F3EVO跟本都进不去调参页面,痛苦死了。
成品华科尔的150一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不停报package error。我用的是F3 evo。

我的好像也报这个,你就是通过更换固件版本解决的吗?我的现在看好像是最新的固件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也报这个,你就是通过更换固件版本解决的吗?我的现在看好像是最新的固件版本

我换了CF的版本

网友B:
固件版本高于软件版本!升级软件版本或者降低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版本高于软件版本!升级软件版本或者降低固件版本

我今天回去试试看,我的gui版本好像真的比较老,

网友:
更新软件版本就好了,同样出现过这个问题,最好更新到最新的cf。现在也流行用bf,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