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能充锂离子电池吗?

楼主(2016-11-16):
a6充的航模电池都是锂聚合物电池(Li-po),不知道能不能充锂离子电池(Li-ion)。还有锂离子电池如果长时间不用,该怎么保存,是充满还是放完,还是像航模电池一样3.8v保存?

网友A:
Li-ion和Lipo电化学特性是一样的,只是封装方式不同。放心用吧。

网友:
可以!只要截止电压是4.2就没问题,电池如果低于4.2的截止电压需要调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与电池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ion和Lipo电化学特性是一样的,只是封装方式不同。放心用吧。

保存方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存方式呢?

3.8伏电压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存方式呢?

钴酸锂就3.8V 锰酸锂就3.7V 三元材料就3.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