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米翼展,全重近2KG,能否飞起来

楼主(2016-11-16):
翼展面积较小,上凸翼型结构,不带电池时全动力机身重差不多有1.5斤左右,动力带的是后尾推2216 1100KV 朗宇电机,前拉2212 800KV电机,一共5个舵机,一套起落架,本来是2200mah 11.1v 25C电池的,但是突然发现压不住机头,重心无法集中到翼展前缘1/3左右处,所以想用1万mah 的3S的电池,重有1.5斤左右,装完电池,拿起整个机身,对于这1.34米的翼展感觉好重飞不起来,还在机头加了一个电机,装完重达4斤多,虚心请教各位,这种重量的飞机对于这样的翼展是否能飞?正如上面我所说的,翼宽比较小,也就15CM左右,均匀分布,纯属新手,自制飞机,各位就不吐槽了,求给点建设性意见!

网友:
这个,翼载荷太大不好飞吧

网友A:
用2200电池 去掉2212电机 延长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00电池 去掉2212电机 延长机头

机身已固定,不好改,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
不动机身只能机翼往后挪

网友B:
飞总是能飞,如果承受得了更长的滑跑距离,更艰难的着陆,更容易失速,小碰即大炸。。。。的话。

对飞机而言,额外配重永远不是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总是能飞,如果承受得了更长的滑跑距离,更艰难的着陆,更容易失速,小碰即大炸。。。。的话。

对飞机 ...

受教

网友C:
小胖载机1.3M翼展2.2公斤重量可以完美飞行,只是你电机动力略小,滑跑起飞是正确姿势,手抛的话应该会直接亲吻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载机1.3M翼展2.2公斤重量可以完美飞行,只是你电机动力略小,滑跑起飞是正确姿势,手抛的话应该会直接 ...

哈哈  手抛可不敢,同样是1.3M翼展,小胖的翼展面积比较大,我只能老老实实划跑起飞咯

网友:
大胆去飞,飞不起来,摔了都不重要,真理最重要。下次做架轻的。

网友D:
叙述不清楚,又是后尾推2216,又是前拉2212的。显然不会是又推又拉的拖拉机。如果你觉得头轻,就应该选择前拉的形式,电装大部分在前面,容易配平重心。尾推的话肯定前面肯定要配一万的电池了。根据杠杆原理,你可以算算后面一克重量,前面要多少才能配平。杠杆的支点就是飞机的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叙述不清楚,又是后尾推2216,又是前拉2212的。显然不会是又推又拉的拖拉机。如果你觉得头轻,就应该选择前 ...

假如配那么大的电池,尾推的话不知道要跑多远的距离才可能离地,在前面装电机最初的想法是增加舵机力效和升级力效果,2216 推力不够,手头没其他比这个大的电机,才出此下策的  呵呵

网友D:
你是什么飞机,2216的1100 kv电机拉2kg的飞机都可以起来。只是推重比太小不好飞。你该不会是epo的二战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飞机,2216的1100 kv电机拉2kg的飞机都可以起来。只是推重比太小不好飞。你该不会是epo的二战机吧 ...

呵呵  不是买现成的EPO飞机哦,是自制的EPE的飞机,不过听您说这型号的电机真有那么厉害么?用的是多少C的电池啊

网友D:
又看了一下你前面的叙诉,你的飞机是除了电池1.5斤。是算了几个电机?就算是两个,加上电池180克(2200)也不到一公斤。你用一个2216做前拉完全没有问题,把2212去掉。本来你用2216的1100kv做尾推也不行,安个十寸桨在后面你怎么飞?起落架要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看了一下你前面的叙诉,你的飞机是除了电池1.5斤。是算了几个电机?就算是两个,加上电池180克(2200)也 ...

我的疑问就是装上这1.5斤的电池飞机是否能飞起来,除去电池 飞机自重俩斤左右(包括俩个电机),起落架高15cm,C款的那个铝合金起落架,后推的话我感觉升降效果不怎么理想,要跑很远,没有这么合适的跑道,所以就想前面加个电机增加舵效和升效,

网友D:
哪里用得着那么大的电池。你的飞机我初步报一下配置:2216朗宇电机,kv值1100(就是你现在的),配十寸桨,40A 电调,2200mah电池(3S)。肯定是前拉了,总的重量不超过一公斤,无关的东西统统去掉。飞机和技术基本没问题,就肯定能飞起来的!超过多了估计是飞机的材料和制作有问题,你说的epe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动力应该是够的 全油门也接近2kg的拉力 完全飞的起来 只是难操控而已 所以lz放心的飞吧

网友:
能飞,但是不好飞是真的

网友D:
你把飞机照片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为什么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用得着那么大的电池。你的飞机我初步报一下配置:2216朗宇电机,kv值1100(就是你现在的),配十寸桨, ...

epe是一张比较软的泡沫材料,常用于对数码产品的包装、缓冲作用

网友E:
CG位要配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CG位要配好,不好飞

对 所以就想到了大电池压机头

网友:
可以试试C1

网友:
能飞,就是不好飞点

网友:
机身改动或者选择电池这两个权衡一下,免得大电池不好飞作疲,浪费了电池追悔莫及。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呢

网友:
4千克也能飞起来

网友:
飞吧,全油,加长起飞距离一定能飞起来,降落我可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小胖载机1

网友F:
用两个电机?能飞起来,没问题,其实重的不一定难飞,轻的也不一定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两个电机?能飞起来,没问题,其实重的不一定难飞,轻的也不一定好飞

加上1万毫安电池,实测全重满4斤,这样的翼展,这样的动力估计不好转弯,对飞行环境要求比较高,灵活性肯定是大打折扣的,这个电池的重量是单个2200mah电池的整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飞机照片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为什么不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2017-03-06):
换三叶桨

网友:
我玻璃钢me262起飞重量2.9kg翼展才1.26而且推重比最大0.64还不是飞起来了,70%油门可以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