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雕刻机开造

楼主(2016-11-16):
y轴20的光轴,x轴20,Z轴16,整机采用16MM 6061铝板
加工范围300X250X170(龙门高)mm,  先上3D给大家看看,机器已经在组装了。绝不烂尾。!

网友:
支持露珠,求速更

网友:
记得更新啊,关注中

网友:
静候佳作

楼主:
刚到的台面1590铝型材和四个机脚,螺丝若干。

楼主:
控制箱电源和控制器安装就位,控制箱面板还没弄好,线路周末接好再更新。控制器是usb的,五轴,12个输入,TB6600A3A的驱动器,主轴电源打算用450W的,电机驱动选用500W 36V开关电源。

网友:
加油,你用的什么控制器,还有用的什么驱动说说配置

网友A:
十几毫米的光轴, 太弱了吧,准备雕 泡沫么? 建议去买点 二手 线规,二手 15 的线规,比你现在强十倍。

网友:
感觉Y轴跨度太小,容易晃动

楼主:
已经组装起来的底板和滑台,加工的时候Y轴台面丝杆和光轴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增加了垫块,一些部分忘记拍照了,大家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毫米的光轴, 太弱了吧,准备雕 泡沫么? 建议去买点 二手 线规,二手 15 的线规,比你现在强十倍。{:1 ...

这个我也没经验,第一台嘛,做出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雕刻象牙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箱电源和控制器安装就位,控制箱面板还没弄好,线路周末接好再更新。控制器是usb的,五轴,12个输入,T ...

看样子你买的驱动器又被坑了,淘宝上TB6600很少,有的话价格也不便宜性价比很低。大多数叫做TB6600升级版这个还不如便宜的TB6560.所谓的TB6600的升级版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买的驱动器又被坑了,淘宝上TB6600很少,有的话价格也不便宜性价比很低。大多数叫做TB6600升级版 ...

对这块也不熟悉,请教一下有什么差别?

网友C:
查6600芯片,设计最高4细分,所谓升级版就是通过外围元件提升频率,实际应用会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6600芯片,设计最高4细分,所谓升级版就是通过外围元件提升频率,实际应用会出现很多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查了一下TB6600 的资料怎么写的最多16细分。另外除了细分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这个驱动器拆开看了下,好像用的是TB6600FG

我的这个驱动器拆开看了下,好像用的是TB6600F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查了一下TB6600 的资料怎么写的最多16细分。另外除了细分还有什么问题?

6600驱动器就是便宜,细分小会导致声音大点,有点震动。既然已经装折腾得差不多了,先用起来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00驱动器就是便宜,细分小会导致声音大点,有点震动。既然已经装折腾得差不多了,先用起来再说吧。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组装好以后录个视频,给大家看看,听听声音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00驱动器就是便宜,细分小会导致声音大点,有点震动。既然已经装折腾得差不多了,先用起来再说吧。

晕死。早几天刚买了3个6600,比6560还贵几块钱

楼主:
今天有空把控制箱全部接线了下面是带电工作的状态,为避免广告嫌疑,把控制器型号涂掉了,周边杂物比较多,各位将就看吧

楼主:
机器装起来了,先找个泡沫试试运行是否正常,拍了段视频,顺便给大家也听听声音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装起来了,先找个泡沫试试运行是否正常,拍了段视频,顺便给大家也听听声音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先谢谢大 ...

没有哪位大侠给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给看看吗?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不知道楼主的用途是什么,如果就是雕刻木头塑料什么的,这样的机架完全够用了,如果要雕刻铝的话,机架强度还欠佳,主轴功率也欠佳

网友D:
楼主你的JJ在3维图中是有设计背板的,但在实际制作的时候好像把这部分省去了,没有背板就相当于整个X轴就单由2根光轴支撑,你加了背板之后整个动龙虎门部分就不会轻易的扭曲形变,这点你可以用软件受力模拟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JJ在3维图中是有设计背板的,但在实际制作的时候好像把这部分省去了,没有背板就相当于整个X轴就单 ...

原始设计中的确是有背板的,背板加工厂加工的时候弄报废了。先用着,后续再加上,现在拖链和防尘都还没做呢。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不知道楼主的用途是什么,如果就是雕刻木头塑料什么的,这样的机架完全够用了,如 ...

主要是用来加工铝板,第一台机,主轴是450W,先试试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换1.5KW+变频器。您能详细说说还有那些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来加工铝板,第一台机,主轴是450W,先试试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换1.5KW+变频器。您能详细说说 ...

要加工铝板的话,电主轴采用高转速高进给低切削量的方法,这也是雕刻机常用的加工铝材的方法(受限于雕刻机刚性)。而无动力主轴采用低转速低进给高切削量的方法,铣床普遍采用此方法,加工效率较高但表面光洁度不如电主轴。楼主你的主轴在转速达不到上万,同时也只能装夹小直径的铣刀,铣刀线速度低,加工铝板效率会很低。同时机架刚性也有待提高,不过可以先尝试铣一下铝看看效果,等出现问题在做分析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的机器昨天做了一次长运行测试,发现有干扰失步,断开主轴后测试各轴运行正常(主轴用的是450W的直流电机)。大家都遇到过吗?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的机器昨天做了一次长运行测试,发现有干扰失步,断开主轴后测试各轴运行正常(主轴用的是45 ...

直流电机干扰很好解决,加电容就立竿见影,具体接法你在百度里搜串激电机电容接法。另外说一下楼主这个控制板抗干扰应该不好,直流电机的干扰很轻微几乎都可忽略。一般情况下很多垃圾板子都不怕直流电机干扰就怕变频器,等你遇到了变频器你才知道什么叫头痛。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看了一下,失步是干扰造成的,USB断开时PC USB控制器开启了自动关闭功能,把这个功能关闭后就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2017-01-06):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JJ在3维图中是有设计背板的,但在实际制作的时候好像把这部分省去了,没有背板就相当于整个X轴就单 ...

这个是加了背板的静力分析,帮忙看看可以不?施加的是20N的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加了背板的静力分析,帮忙看看可以不?施加的是20N的力。

楼主是向侧板施加了20N的力吗,看形变量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向侧板施加了20N的力吗,看形变量为多少,

最大形变量0.003mm

楼主(2017-02-19):
用PM出了个刀路,加工个零件总厚度材料是15.5mm,工件厚度14mm,用了一个多小时。发个照片给大家看看,用的3.175 的单刃刀,0.2的吃刀,行距0.9 F2500,Z轴进刀F500,看起来侧壁有振刀。大家的进刀量一般用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PM出了个刀路,加工个零件总厚度材料是15.5mm,工件厚度14mm,用了一个多小时。发个照片给大家看看,用的 ...

附上加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