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速来指教

楼主(2016-11-16):
闲来没事做了个固定翼,没工具无法称重测拉力,没飞过又不敢飞,大神帮瞅瞅能飞的起来么

网友A:
出去试试就知道了 上拉貌似有点夸张

网友B:
下拉才好飞,上拉回加油抬头,收油失速的。另外,起落架貌似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才好飞,上拉回加油抬头,收油失速的。另外,起落架貌似不结实

上拉意思是说电机方向太偏上是么?新手不太懂。前翼长90cm,水平尾翼长35cm,垂直尾翼高18cm,3S电池40A电调2216电机890KV1060桨,请问这配的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去试试就知道了 上拉貌似有点夸张

没飞过没练过模拟器,只是在平板上玩过一个模拟飞机APP。这是不是炸机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拉意思是说电机方向太偏上是么?新手不太懂。前翼长90cm,水平尾翼长35cm,垂直尾翼高18cm,3S电池40A ...

下拉是说拉力线有向下的角度,一般2~3度就行

网友C:
动力安装应该是有下拉和右拉,下拉是防止模型在大油门时抬头过快,从而失速坠机;右拉是可以减轻螺旋桨旋转的反作用力,造成模型横侧向左倾斜。看你的模型正好相反,既有上拉又有左拉,肯定不好飞,如果是生手,炸机概率非常高(我没说一定炸)。如果是熟手绝不肯飞这种机型。
多数模型下拉1~2度,右拉2~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安装应该是有下拉和右拉,下拉是防止模型在大油门时抬头过快,从而失速坠机;右拉是可以减轻螺旋桨旋转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破。。。

呵呵 材料不多,东拼西凑搞好的

网友E:
寒兄:

(1)  用加垫片方法如楼上友兄说的先调好拉力线。

(2)  慢速升力会不足,太快新手较难控,可试用较轻的3S 1500mah 25C 电。

(3)  调重心: 飞机全装配后,用双手食指从主翼底前方1/3处顶起飞机,以
       机头微下倾作凖。以把电前后移动调整,调好后以魔术贴加索贴带固定
       位置。多参考入门帖子,能在飞场找到老鸟指导更好。

(4)  控上选用D/R 50%,检查好各个舵机反应正常后迎风加速起跑,够速见
      尾翼升起后全油门微拉升降舵.......炸机不用怕,修好后再调再试。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D:
嗯嗯,不花钱玩的人我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寒兄:

(1)  用加垫片方法如楼上友兄说的先调好拉力线。

谢谢指教,最近一直下雨还没试飞。有问题会继续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不花钱玩的人我敬佩

也没省几个钱,只是喜欢自己动手而已,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寒兄:

(1)  用加垫片方法如楼上友兄说的先调好拉力线。

陈伯,我很敬佩你,读了你的帖子,就想多向你学习。你能加我QQ吗,91845575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寒兄:

(1)  用加垫片方法如楼上友兄说的先调好拉力线。

陈伯,读了你的帖子非常佩服,你能加我的QQ吗,918455754,希望向你学习

网友F:
用KT板做飞机用裁剪出翼型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陈伯,读了你的帖子非常佩服,你能加我的QQ吗,918455754,希望向你学习

Infsyyd 兄:

我是香港人,没用QQ,对不起。
我已是老头,很久没放飞了。有点儿脱节了。
你如有问题,可发帖查询,我看到了又懂的
话,一定尽力而为。

谢谢厚爱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fsyyd 兄:

我是香港人,没用QQ,对不起。

向你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KT板做飞机用裁剪出翼型不,

不太懂你的意思。如果有大块板的话可以依图纸在板上画出来,再用锋利的刀片割出来。

网友G:
楼主得提供下重要的参数
- 飞机重量
-  什么电机, kv?
-  螺旋桨

大家根据经验就好判断了。 一般大力出奇迹。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得提供下重要的参数
- 飞机重量
-  什么电机, kv?

前翼长90cm,水平尾翼长35cm,垂直尾翼高18cm,3S电池40A电调2216电机890KV1060桨。至于重量 因没工具无法称。用手拿起飞机立着试了下,80%油门手上只感到螺旋桨的反扭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翼长90cm,水平尾翼长35cm,垂直尾翼高18cm,3S电池40A电调2216电机890KV1060桨。至于重量 因没工具无 ...

这个配置足够了, 电机2212都够的。

既然都已经做好,就试飞吧!
摔了也不要紧,KT部件好做。

网友:
"80%油门手上只感到螺旋桨的反扭力"  那不对劲,看看是否桨是不是装反了?

关于解决反扭的问题, 拉力线要向右下1~2度,  加个薄垫片。

楼主(2017-01-04):
引用 网友A:
出去试试就知道了 上拉貌似有点夸张

飞了一次,5米内起飞就向右偏撞墙上了,但是没损坏。重心是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的地方,也改了下拉向右一点。是不是我电池放在了重心偏右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安装应该是有下拉和右拉,下拉是防止模型在大油门时抬头过快,从而失速坠机;右拉是可以减轻螺旋桨旋转 ...

飞了一次,5米内起飞就向右偏撞墙上了,但是没损坏。重心是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的地方,也改了下拉向右一点。是不是我电池放在了重心偏右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寒兄:

(1)  用加垫片方法如楼上友兄说的先调好拉力线。

飞了一次,5米内起飞就向右偏撞墙上了,但是没损坏。重心是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的地方,也改了下拉向右一点。是不是我电池放在了重心偏右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