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无人机的螺旋桨为什么是正反的?

楼主(2016-11-16):
多旋翼无人机的螺旋桨为什么是正反的?
谁能详细说说

网友A:
这也是问题?如果桨都顺着一个方向转你试试看。

网友:
用脑袋想一下嘛?直升机为什么要装尾桨?固定翼发动机为什么要有一个拉力偏角?

网友:
一正一反正好相互抵消反扭,同时便于控制原地旋转

网友:
要用脑袋想  螺旋桨转动会产生反扭  都顺一个方向你想想会是什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问题?如果桨都顺着一个方向转你试试看。

能否请教大神,正反电机发热量不一样,反转电机要热一些是什么原因?如何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教大神,正反电机发热量不一样,反转电机要热一些是什么原因?如何优化?

以前有这样的问题 3台机器
是动力搭配不当 飞机太重 或者螺旋桨螺距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教大神,正反电机发热量不一样,反转电机要热一些是什么原因?如何优化?

有机会去看一下dji的精灵3,你会发现有大概3度的向内或外的倾角,以优化自旋的手感个减少发热量。
没有试验过,但精灵3反转电机发热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