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烟排气管求助

楼主(2016-11-16):
顶峰家15元买了个拉烟铜管,研究半天还是不会装,咋研究都装不进去。有经验的魔友指点指点,先谢谢了,发动机是DLE35ra

网友:
帮顶 坐等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 坐等受教

看来你也遇到过

网友:
小白一个 整想装个35cc的 这个以后用得上

网友B:
排气管侧面打孔和铜管上面那个螺丝的粗细一样,然后从排气管排气的口把铜管从细管到后面卷的的方向开始穿过去,到铜管螺丝那上紧了,就行了。语言不是那么准确不懂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气管侧面打孔和铜管上面那个螺丝的粗细一样,然后从排气管排气的口把铜管从细管到后面卷的的方向开始穿过 ...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有俩问题,1:铜管螺旋的地方直径10mm,锁头螺丝最大直径不到10mm,这样的话铜管是进去了,锁头无法固定呀。2:锁头开孔和铜管直径差不多,铜管稍有弯曲,就很难通过,要把整个铜管放进去铜管必须得弯曲呀。当然我只是想像,并没有实际操作,哪里不妥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有俩问题,1:铜管螺旋的地方直径10mm,锁头螺丝最大直径不到10mm,这样的话铜管是进 ...

他说的意思 打孔 然后在排气管和机器链接的孔进 长直的那头在排气四方口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哥任性,图文并茂,感谢感谢。明天试试

网友:
很显然,一看就是从里往外链接

网友:
以前这样子搞的,不知到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请问垫圈下面打胶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垫圈下面打胶了没?

不用 直接螺丝拧紧就成!垫片是打眼打大了 所以才用上的!

网友:
因为没经验 所以头罩开的很丑!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强哥意思,只是文字你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强哥意思,只是文字你没有理解。

谢谢大家,按照大家的方法连夜搞定,打了8mm的孔,完美不说了大家看图

网友:
呵呵,我就是用你的方法搞的~~不过在装的时候在螺丝上打点密封胶,试过第一次没打在螺丝的地方跑废油出来

网友D(2017-11-20):
请问用的什么拉烟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的什么拉烟泵啊?

顶峰家198的那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峰家198的那款

很不错

网友:
测试了吗,效果如何啊

网友(2018-09-30):
请问铜管出油那一段,也就是螺旋的末端是封住的,管表面上开的有小孔,油从小孔出来?

网友:
紫铜有一个特性,退火后会变软,用火加热到铜管暗红色,再冷却就非常容易安装了。

网友(2019-03-28):
铜管直径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