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入小胖子,求FPV、电装。不要求拉距,飞几公里能回来就成

楼主(2016-11-16):
下午才天捷力原店入了架小胖子空机(为什么它原店要多好几十块,有不一样吗?),求FPV、电装配置。
手头有从FMS P51上拆下的3536电机,电调40、50A的都有了,还有两套PIX和APM均有GPS,PIX带OSD。要求如题,带一个小蚁相机上去就完事了。
主要犹豫飞控,从没搞过大翼展固定翼的飞控,以前都是在多旋翼上折腾。暂时不上433,失控就回。飞控有必要重新搞吗?对固定翼的其实飞控不熟悉,APM的会不会太大太麻烦了,搞个固定翼专门的飞控是不是会好一点,求推荐!!!
还有小胖子起落架问题,拍了一套那个200多的,后来觉得它降落太快怕把握不了就退了,还有上起落架对场地要求就更高了,还是先滑降吧。有一套600mw的图传,能满足我不拉距的要求了吧?

网友A:
小胖子普遍配置是朗宇X2814 1100KV+天行者60A-80A电调+4S5200的电池+90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普遍配置是朗宇X2814 1100KV+天行者60A-80A电调+4S5200的电池+9060桨……

2814要60A啊

网友B:
可以用2216加60A,2216的动力相对2814来说降落更容易掌握,实在不行你装个降落伞也行啊,飞控买个U22好了,其他的你就用你手上的就可以

网友C:
我也准备入小胖子,准备在新动买,配置就用2841 1100 60A电调。不知道天行者的电调带不带刹车?有刹车降落不容易短桨把。天捷力店里的小胖子就是贵啊 不知新动和天捷力店2个机身有啥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入小胖子,准备在新动买,配置就用2841 1100 60A电调。不知道天行者的电调带不带刹车?有刹车降落 ...

你到手后我们可以上大图看看。因为我的冲浪者不是在天捷力买的,价钱差不多,但拆了几次翼后里面的锁紧栓就坏了,只好胶住机翼。说来固定机翼的时候还差点把它废了,手贱打热熔胶,结果一边机翼插的时候插不到位,又不好使力,把我急得,拔也拔不出来,等胶一凉不就完蛋了嘛。所以买小胖才咬牙看看它正品店的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216加60A,2216的动力相对2814来说降落更容易掌握,实在不行你装个降落伞也行啊,飞控买个U22好了, ...

2216的电机倒还真闲着一个,是后出轴的。小胖的电机座是胶死了的吗?就是好不好以后再换电机。朋友你这说法倒合我意,先整温柔一点好把握些,谢谢了。飞控我先在冲浪者上试试APM,不好搞的话再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216加60A,2216的动力相对2814来说降落更容易掌握,实在不行你装个降落伞也行啊,飞控买个U22好了, ...

2216 880KV 配9*6桨或者1050桨可以吧。刚好手头有这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16 880KV 配9*6桨或者1050桨可以吧。刚好手头有这电机。

880kv我觉得还是上1060吧,9寸估计效率不行你两种桨都飞看,哪种好用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216加60A,2216的动力相对2814来说降落更容易掌握,实在不行你装个降落伞也行啊,飞控买个U22好了, ...

2216 880kv 能不能用在小胖子,如果可以建议多大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216 880kv 能不能用在小胖子,如果可以建议多大桨

880kv实在不好配,还是建议1250比较好,硬飞的话起飞推力不足可能会失速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80kv实在不好配,还是建议1250比较好,硬飞的话起飞推力不足可能会失速哦

已经新买2814 1000KV ,9060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新买2814 1000KV ,9060桨。

我之前用4s配2814 1250kv 9060,也飞过朋友的3s配2216 1000kv 1050,飞起来是两种风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4s配2814 1250kv 9060,也飞过朋友的3s配2216 1000kv 1050,飞起来是两种风格

2814 1250kv 9060 那非常暴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14 1250kv 9060 那非常暴力吧

对啊,手抛起飞,刚丢出去就破百了,好爽,2216的就十分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