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 固件发现一个问题,莫名其妙。

楼主(2016-11-16):
一直 cf固件用的多,晚上刷bf固件,在房间里试了会,正常飞行,但是降落的时候,我测试弹跳情况,短时间连续多次触地之后,飞机突然加速扣过去。重新刷了固件,问题依旧。重复试验,手动模式,飞机擦地飞行,然后控制飞机连续触地,次数有多有少,但是最终总是加速倒扣。连续实验4次之后,就郁闷了。有没有朋友和我碰上一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飞行模式   Air是不是开了

网友B:
Pid问题吧,触地后飞控震荡,导致pid过调吧。一般降落立马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   Air是不是开了

全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问题吧,触地后飞控震荡,导致pid过调吧。一般降落立马加锁

默认pid,有时候重复十次二十次才会出现,我感觉就是把飞控震傻了。 但是 用cf 从来没碰上过,bf只要耐心,必然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pid,有时候重复十次二十次才会出现,我感觉就是把飞控震傻了。 但是 用cf 从来没碰上过,bf只要耐心 ...

不是震傻了,这种现象正常,因为你落地飞机硬着陆,姿态改变太迅速,飞控要恢复原来的姿态过调了就翻过来了。

网友C:
震动太大,lz为什么要这样折腾飞控,你外场绝对不会这样飞,你那个是车?要飞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太大,lz为什么要这样折腾飞控,你外场绝对不会这样飞,你那个是车?要飞波?

问题是cf固件就没这毛病,随便擦着地皮飞,怎么折腾也不会出现自己加速倒扣的毛病。我感觉还是bf固件自身有bug,别忘了这个飞控同样也可以作为车控。

网友:
呵呵哈哈哈,震傻了

网友D:
飞控没问题~降落跳起来是因为PID的问题,队里都试过好多次了,调好PID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没问题~降落跳起来是因为PID的问题,队里都试过好多次了,调好PID就没了

不是弹跳,是直接加速倒扣,必须来回蹭个 十次 二十次才会这样,平常降落没事。

网友:
我的机子降落也会……现在是立马开关上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弹跳,是直接加速倒扣,必须来回蹭个 十次 二十次才会这样,平常降落没事。

我之前遇到过,不过可能和你的不太一样,我的是电调3+12种不同品牌,默认pid几次就翻过去,后来改成一样的电调以后就在也没出现过,在怎么蹭都没事

网友E:
刚刚装了个210机架F3飞控,刷了3.01固件,银燕2204kv2300电机,在家里客厅试飞时用半自稳模式也是离地悬很稳,降落时弹跳利害,有时甚至50厘米左右原地空翻降落,有时倒扣落地,电机突然加速的声很吓人,后来轮换调了PID,发现把I值调低到15左右,P值保持默认,D值调到和P值一样或稍低1点,这样就能大大降低反弹,我基本能很稳的在硬地板上快速降落了,找了个草地试飞,4面加速,满舵自旋,快速拉升自由落体朴油转航线转弯等反应都很灵敏和准确.哈哈,开始小心翼翼的飞,摔了几次发现穿越机耐摔力太强悍了,后来在草地上几乎都在30~40CM收油降落,接着多次上5米左右试空翻,前后左右乱七八糟翻了5块1300mah电池,直到撞到一棵树上断了一只桨才收工,哈哈,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装了个210机架F3飞控,刷了3.01固件,银燕2204kv2300电机,在家里客厅试飞时用半自稳模式也是离地悬很稳, ...

我就感觉是bf固件的bug,cf固件怎么折腾也不会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弹跳,是直接加速倒扣,必须来回蹭个 十次 二十次才会这样,平常降落没事。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