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CF里面怎么不都出现接收模式

楼主(2016-11-16):
F3有刷飞控,CF连接正常。只接了个接收机,SBUS模式,但是怎么都不显示接收模式那个选项啊大哥们求救啊。第一次玩这个

网友A:
新版本中这个选顶移到 Receviver 选项中了,进入receviver 后向下翻而,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中这个选顶移到 Receviver 选项中了,进入receviver 后向下翻而,就能看到了

万分万分感谢,可怜我以为原来的F3坏了又买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