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跪求f3p配置,参加电视台节目用

楼主(2016-11-16):
跪求f3p配置,参加电视台节目用,比赛要低空绕杆,穿越龙门,有什么机型和电子配置可以选择?

网友A:
个人建议:如果不知道什么配置,就别参加什么电视台活动了。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如果不知道什么配置,就别参加什么电视台活动了。你懂的。

这兄弟说的实话。
楼主莫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兄弟说的实话。
楼主莫装逼

不是啊,我要带学生去参赛

网友C:
你自己动力都不知道,还敢带徒弟去电视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动力都不知道,还敢带徒弟去电视台呀?

必须要参加,没办法。

网友D:
去电视台活动,带一架自己做的起飞重量150克以下的f3p机就可以,但必须要有过硬的飞行技术。我们航模协会和电视台去学校、百货大楼等地方多次参加过室内表演活动,人多主要考虑安全问题,能不在人头顶上飞就尽量不飞。身后的电视屏,空中吊的灯笼以及孩子突然跑过来等都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电视台活动,带一架自己做的起飞重量150克以下的f3p机就可以,但必须要有过硬的飞行技术。我们航模协会和 ...

谢谢兄弟提醒,我们是4个学校在体育馆竞争,除了飞机还有车和船的比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提醒,我们是4个学校在体育馆竞争,除了飞机还有车和船的比赛。

哪里的学校这么高端啊?我们就比比纸飞机竞速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的学校这么高端啊?我们就比比纸飞机竞速定点。

CCTV海陆空争霸赛

网友F:
啥也不懂的领一群啥也不会飞的去比赛?是不是又是为了加分?

搞中推,安全些,实在不行加平衡仪

2204-2206  12a,2s400,翼展80cm左右,3mm epp板或者魔术板或者D板,中推中推,安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也不懂的领一群啥也不会飞的去比赛?是不是又是为了加分?

搞中推,安全些,实在不行加平衡仪

好的,谢谢。都会飞的,平时室外飞。现在要室内穿越障碍赛,所以要用f3p机型

网友G:
搞台250CC的TOC,都不用飞,别人比赛的时候你在旁边推两下油门,冠军就是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台250CC的TOC,都不用飞,别人比赛的时候你在旁边推两下油门,冠军就是你的了

什么东西来的?有没有链接?

网友:
楼主还真的很天真,上面的几们兄弟是逗你呢,250CC的TOC你得用车拉。

楼主:
一时醒不过来。后来才发现

网友:
炸的太少了

网友:
自用配置:电机ep1804
电调 飞腾6a
舵机319*3
不过这种配置只能飞飞航线
暴力点 就上2203+12a+3个3154吧
不推荐你把飞机做到120g以上,太快(尤其是你还不懂室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