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猛弹HCP80V2 BL

楼主(2016-11-17):
很少折腾小机,受IGV将军的 "HCP60改用BLH3357无刷马达" 鼓舞,也去买了一套地平线无刷升级套装,打算改造我的HCP60.

套件没几天就到,看了下用于60的话还要改插头,于是打算先在ncps上试试。安装过程中发现,这个给ncpx 用的套装,用在ncps上其实也要改插头的,省略500字,上电试飞,说实话真没感觉动力有多少增加,而且的而且,试飞时忽然发现我的ncps貌似主板出问题了,偶尔会失控,所有通道都没有反应,油门也关不掉…好吧ncps 返厂售后。无刷腾出来给60用。很快把60电机和无刷电机上的齿轮卸下,以便把60齿换到无刷上,那么问题来了,这两个电机输出轴其实直径是不一样的,澡都洗好了,模型来的人妖,还有没有人性…

赶紧查看手头80的电机,居然和无刷是一样直径的。执行Plan C,改装HCP80V2.  具体过程略过不表,看图。

即刻在房间里试飞了几个电,光听声音就知道转速明显高了,上下抽查非常有力…第二天出外场,连续飞了九个电,外面气温在18度左右,无刷电机微热,中间不需要停顿冷却。这个HCP80V2从买来就发现动力差劲,换了不下五个电机,都没有任何变化,连mos管也换成低内阻的,电池线直焊,如果有估计更多也是心理上的,又试了地平线电池才有了些许改善,而今换上无刷套装后,完全不同以往的大螺距情况下飞机是挣扎着往上爬,现在是直接往上窜,而且,可以倒飞猛弹了,真的是猛弹,以至于最后一块电倒飞时弹的太高太远,看不清炸鸡了…

最关键的是,原来九个电池里有四个经过在60和80上的多次试飞,确认疲软无力要下岗的,在无刷配置上竟然也能够飞能够弹,当然猛就谈不上了,温柔弹弹没问题。炸坏一个机架,省了四个电池钱,还是值啊

总体上对这个改装很满意。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无刷电机外径稍小,需要用透明胶带缠一两圈。原来的电机固定座兼十字盘导轨有一个三角台阶,用来压住马达的,由于无刷电机长,这个台阶要切掉。安装齿轮时注意和原马达位置对齐,不然和大齿盘无法吻合。套装的电调控制线需要接到mos管的输入端,供电线建议直接焊到主板上,包括电池插头,以尽量减小线阻。头罩靠近马达的地方需要开大点口,不然会压到电机线。控上面,油门曲线要调整,差不多在杆位25左右油门就需要升高到60左右,不然无法启动。普通飞行可以设置杆位25等于65,杆位100全油门,杆位25到100之间拉根直线。3D飞行直接100一根直线。

网友A:
哇靠,我也在玩80,求三轴模式的各项设置,现在太灵敏,把控不住,之前飞100s还能稳住。。。求大神发一下设置图

网友:
很高兴看到金上将“上下抽插有力”

网友B:
很可惜,我第二个3357马达还没到货。不然,我的HCP80V2也是要攺的;我是垫了圈薄的像胶布的。

网友C:
最后放张 Trump 旧日客串剧照什么意思?

网友:
金将军威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靠,我也在玩80,求三轴模式的各项设置,现在太灵敏,把控不住,之前飞100s还能稳住。。。求大神发一下设 ...

把副翼和升降的舵量行程减小一些就行了,至于减少到什么值,你自已试着来;大约在65%的情况下就很软了。
话说回来HCP80就是这样设计的,非常活;减小行程量就不好玩了。

网友:
厉害,视频里好土豪的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副翼和升降的舵量行程减小一些就行了,至于减少到什么值,你自已试着来;大约在65%的情况下就很软了。
...

回去先设置一下,太灵活,打方向很快了我,就是感觉飞机跟不上我的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惜,我第二个3357马达还没到货。不然,我的HCP80V2也是要攺的;我是垫了圈薄的像胶布的。

将军好兴致!你的60齿怎么固定在3357上,用永久螺丝胶还是其它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放张 Trump 旧日客串剧照什么意思?

不要小看昔日打酱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军好兴致!你的60齿怎么固定在3357上,用永久螺丝胶还是其它秘法

我没用胶的。
因为我有几个新的齿轮,孔径是0.98左右的;用微型台钳硬压进电机轴上的。
如果你从旧电机上取下的齿轮估计孔径会扩大一些,确实有松动的可能,我试过几种胶,基本都不能长期使用。
网上有卖一种塑料齿轮的,我试过还行。好像是0.5模8齿的,只是没有原装铜齿的台阶,但胜在整个齿身够长,方便调位;同时响声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胶的。
因为我有几个新的齿轮,孔径是0.98左右的;用微型台钳硬压进电机轴上的。
如果你从旧电机上 ...

我说呢,0.98的模数和齿数和60齿一样吧?哪里有卖的呢或者搜哪个关键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呢,0.98的模数和齿数和60齿一样吧?哪里有卖的呢或者搜哪个关键词

我搞错了,HCP80V2的是0.5模的齿轮,HCP60的是0.3模的齿轮,我的是以前从厂家拿的两个全新未装上过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错了,HCP80V2的是0.5模的齿轮,HCP60的是0.3模的齿轮,我的是以前从厂家拿的两个全新未装上过马达的 ...

嗯我遇到的问题是无刷电机轴径和80电机一样,是1.25毫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而60电机轴径是1.5毫米,所以我的60齿即使是全新的套在3357电机轴上也有很大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