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sb的接口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1-17):
接头型号

网友:
随便找个接头切开就行了

网友:
前面那个接口么,那是电压传感器留的小口子,10块钱的线

网友:
SB接头在另一面,舵机那种杜邦头.这头是接电压检测的,不记得是MH1.25还是SH1.0了

楼主:
就是回传口

网友:
好像说明书上是检测口

网友A:
molex 51021吧。什么MX1.25  TX1.25  JST1.25都是山寨的51021,可以通用。我是查了很多回才搞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lex 51021吧。什么MX1.25  TX1.25  JST1.25都是山寨的51021,可以通用。我是查了很多回才搞清楚的{:1_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