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飞控只能用1K?

楼主(2016-11-17):
如题 刚开始都能选4K 然后就只能用1K了

网友:
固件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开了其他功能了,这会用掉一部分cpu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了其他功能了,这会用掉一部分cpu性能的

还能是开了什么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是开了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ACC,LED,smartport等等啊,这些都会用CPU性能的

网友B:
进CLI里面调到4K怎么样?

网友:
看固件是多少  老固件都不行

网友:
是F3吗我有个naze调到2khz的时候CPU就基本90%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