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功率

楼主(2016-11-17):
遥控器上的发射功率即dBm,指的是什么意思,具体是调试什么的,有什么作用,求解答??

网友A:
dB是表示相对值的数,类似倍数;
dBm是表示功率绝对值,就是功率,和平常所用的瓦特只是单位不同。换算:10lg[功率(单位W)/1mW]= dB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是表示相对值的数,类似倍数;
dBm是表示功率绝对值,就是功率,和平常所用的瓦特只是单位不同。换算:1 ...

能说的简单一点吗,还是没怎么懂,简单易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简单一点吗,还是没怎么懂,简单易懂,谢谢了

仅仅是功率的单位而已,就像长度单位,有千米,也有光年,便于表达。

网友B:
劲儿大   劲儿小。劲儿大的打得远。
这样够通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劲儿大   劲儿小。劲儿大的打得远。
这样够通俗了吗?

秒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