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 470L炸了

楼主(2016-11-17):
哈哈,终于炸了,一直飞的小心,今天飞高了错舵,直接拍地下了,大奖挂了,尾管挂了,头罩稀碎,舵机不是咋顺了,可能有扫,炸机的一瞬间特别冷静,竟然忘了切熄火,顺便问一下,亚拓的舵机怎么售后。

网友A:
哈哈哈  400快进去了吧

网友B:
皮帶有沒有斷?
有個模友炸了尾吧都沒事就只有皮帶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400快进去了吧

不用,头罩不买了,3轴加大奖,还有大齿,没那么多钱,就是舵机不行了,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帶有沒有斷?
有個模友炸了尾吧都沒事就只有皮帶斷了

没事,皮带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头罩不买了,3轴加大奖,还有大齿,没那么多钱,就是舵机不行了,不知道怎么修

为什么不用易碎臂,我的亚托450L 飞了400个起落都没有炸,舵机杠杠的

网友:
带原装头罩飞就是这么自信哈哈哈哈

网友D:
这飞机也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易碎臂,我的亚托450L 飞了400个起落都没有炸,舵机杠杠的

小心易碎臂在天上自动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也炸?!!

啥飞机都会炸,该炸不能不炸

网友F:
慰问下。舵机不飞3d就用易碎臂,亚拓的舵机臂太结实了,炸狠了肯定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慰问下。舵机不飞3d就用易碎臂,亚拓的舵机臂太结实了,炸狠了肯定扫

售后方便吗?贵不贵呢

网友:
这一下400要的

网友:
三轴也弯了吗?
表示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方便吗?贵不贵呢

售后不清楚,最次应该换套齿轮吧,3颗舵机换齿轮估计过百应该是有的。修好出了换KST,DEKO,DEKO就直接用白色的塑料舵机臂了,那个炸鸡也会断的,只不过没易碎臂那么容易断

网友:
三轴弯了?我去。。

网友G:
慰问,比我轻,我的x3离地半米悬停炸的,富丽主轴都断了,中联螺丝断里了废了,塑料斜盘废了,剪型臂断了,95新亚拓360大桨砍折了,蝎子电机轴和轴承都得换了,舵机啥事没有,尾部完好,算下来不比你轻吧。

网友:
亚拓售后
星期一~星期五
8:30~12:00
14:00~18:00
彭小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慰问,比我轻,我的x3离地半米悬停炸的,富丽主轴都断了,中联螺丝断里了废了,塑料斜盘废了,剪型臂断了, ...

说明470挺结实,炸下来我蒙了,当时没切熄火,飞机又蹦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470挺结实,炸下来我蒙了,当时没切熄火,飞机又蹦起来了

炸鸡的时候我就以为桨完了,舵机没用易碎臂扫了,结果舵机没事。因为用飞越450也这么炸过,只坏了波桨,易碎臂,只能说50a电调配蝎子太暴了还有亚拓450l桨太结实

网友:
再炸一次够买一套空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心易碎臂在天上自动碎

只飞悬停,难道易碎臂也会空中自碎?

网友:
还好倾斜盘没有4分5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易碎臂,我的亚托450L 飞了400个起落都没有炸,舵机杠杠的

人家舵机是炸坏的,不是正常飞坏的。难不成你是炸了400起落?

网友:
还好十字盘没坏~

网友:
修修又是条好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飞悬停,难道易碎臂也会空中自碎?

那应该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啊!精彩万分

网友:
据说贴了MB贴纸的都撞邪必炸  只有贴了DEKO的辟邪防炸

网友:
玩飞机哪有不炸的,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E:
楼主  你的陀螺仪是不是直接粘在尾管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的陀螺仪是不是直接粘在尾管夹上的?

那叫尾管座,不是啊,有陀螺仪座,不是直接粘上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飞悬停,难道易碎臂也会空中自碎?

我靠 怎么我的没有啊 零件都用完了  就差一块  还把主轴下面的那块摞过来当陀螺仪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靠 怎么我的没有啊 零件都用完了  就差一块  还把主轴下面的那块摞过来当陀螺仪座了

這次只有付一塊
只能擇一位置安裝
不像當初450l有兩個

网友:
没伤到人就是幸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靠 怎么我的没有啊 零件都用完了  就差一块  还把主轴下面的那块摞过来当陀螺仪座了

你是不是傻,就一块,你自己选择安装位置

网友:
出三个亚拓斜盘舵机楼主可以买来当配件用,亚拓舵机一个齿轮80

网友H:
都忘记切熄火了还能说冷静吗? 应该是懵了才对。
飞高了错舵?  用个自旋翻不就可以改出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忘记切熄火了还能说冷静吗? 应该是懵了才对。
飞高了错舵?  用个自旋翻不就可以改出来了嘛。。。。。。 ...

我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飞机稍微远一点,我就失去姿态了,我练悬停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练的,从来没因为这个炸鸡,反而飞着很舒服,有时候自旋一下还比较稳,一到大空间我就老是失去飞机姿态,我觉得我应该配个隐形眼镜了,飞机高了,我没有姿态了,飞机掉下来我都不知道,真是懵了

网友:
飛高飛遠一開始最好要飛航線不要停
像固定翼一樣有在動就好掌握姿態
一直停在高空中會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飞机稍微远一点,我就失去姿态了,我练悬停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练的,从 ...

远了其实都看不清  只是心里知道现在是什么姿态  除非大风或者机械故障。一般动动副翼  升降  自旋一下就能分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