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套轴承

楼主(2016-11-17):
飞越的头是没上胶上油的,但是你问客服,都会和你说轴承都上过油的。轴承装上后其实挺难拆的,白色还好拍几下就能出来,黑色的因为喷了一层漆,间隙小很多,就比较难拆了。
自己换轴承,现在顺滑无比。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放烤箱烤200度 這樣更容易拿下來

网友:
轴承座本该过盈配合。

楼主:
具体采取哪种配合要看实际情况吧。
航模上应该很少采用过盈配合,最多过度配合加轴承胶。
应为大部分零件都属易损件,需要经常拆卸。
如果是过盈配合,一个是不好拆,一个是反复拆卸尺寸会越来越松。

网友A:
轴承是真的吗?哪买的?

网友:
难道客服会告诉你,我的轴承就是没上过油才卖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真的吗?哪买的?

真假不知啊,淘宝上随便找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成本问题,用的都是垃圾轴承

网友:
刚刚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