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6-11-17):
最近在飞一款入门机遇到问题了  FREEWING的space walker

问题是  降落不好降  极其容易弹跳,之前认为是原配的钢丝起落架在降落时易变形发生弹跳,
就用铝合金条做了个完全不变形了,也在机头加重了20克,但还是跳 ,完美降落极其少。
不知是设计问题 ,还是个人技术问题,1.4米以下的螺旋桨机飞过不少种,1.4米的二战机也是老手。实在找不到问题了,咨询下大家。

网友:
拙见2点,
1,降落速度太快,下降速率过高
2,螺丝瞬间也可适当推一下升降

网友:
飞直机的帮顶

网友:
上视频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我也觉得下降速率的问题 但明显比其它飞机反应明显,
难得的几次完美吸地降落,下降速率都是控制得很低才实现的。明显比1.4米的二战机P51和P40难降
发现它的起落架位置非常靠近机头,想把它往后移到机翼下方,看能不能有缓解。

网友:
这就不是入门的飞机

网友:
我降落的时候没有遇到楼主说的问题,是否降落太快?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降落的速度快了,新机对失速点心里没有底,降落一般都偏快,落地太重就会跳。

网友:
起落架材料偏软。

网友:
我的也是跳得厉害,降落速度慢的话很容易失速!

网友:
后三,接地的时候不要有下降率,不然容易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