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焊机改造

楼主(2016-11-17):
各位高手们,我有一台脚踏式点焊机。是DN—16型号,臂长600毫米。我想改成手持式。我把正极用90平方的焊把线接出来,用紫铜片加持住铬锆铜焊极,负极用3mm*30mm的紫铜条1.5米长。用最大电流也只能把铁丝粘住一点。一掰就开。

求大侠们指点,怎样改造能十字交叉焊接5mm+5mm的铁丝?

网友:
改了干嘛!这不挺好,要改手持也可以,100平方多芯软线,然后用紫铜车两个尖头电极连上即可

网友:
线太长了

网友:
点焊头不合适吧

网友:
线太长电压降太大。加大线截面积或缩短。把下面电极改成直径不超过15毫米的圆柱电极。另一个是这种焊机次级电压低,一般只有一匝,不适合做凸焊。可尝试加绕一匝,然后调整初级电压档。仅供参考。

网友:
引出导线明显太长且截面积不足,衔接处也不可靠,都会产生电压降。5毫米钢丝交差焊接需要较高的焊接电压,估计要4V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人,看来是改不成了。买个手持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