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米电动滑翔机

楼主(2016-11-17):
机翼3毫米厚魔术板对折成型,表面光洁阻力小,坚固抗摔。
尾翼5毫米厚魔术板,单层窄型,重量轻,易加工。
机长1.1米,翼展1.5米,尾高21厘米,整重600克。
体形大些的滑翔机,不给电也能滑翔一阵,盘大圈3、4圈,很悠闲,甚至不用管它。
比较适合老头玩。

图片

与60厘米小机

机翼可拆装

网友:
不用副翼吗?

网友:
老头都去放风筝了

网友A:
这种大翼展慢速滑翔机,副翼作用似乎不是很好,一般用方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翼展慢速滑翔机,副翼作用似乎不是很好,一般用方向舵。

谢谢!我习惯美国手,副翼与油门在同一手,经常误动。

如果不做横滚,副翼可以不要,简化了制作和控制,还省一个舵机。哈哈...

网友A:
这个美国手不对吧?
左侧摇杆是油门和方向才对啊,右侧是升降和副翼。

网友:
没有副翼的话,建议加一点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美国手不对吧?
左侧摇杆是油门和方向才对啊,右侧是升降和副翼。

没有副翼的时候,我是左手只控油门,右手方向和升降,已经形成习惯了。
您指出的对,改过来以后就可以副翼为主,方向舵为辅了,习惯不变。
我说怎么把副翼配在左手没法玩呢,谢谢!

网友:
楼主有着极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