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重新烧录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6-11-17):
一失手,把第一项给关了,然后得短接boot重新烧录。

已参考了这两个帖子,但还是不成功
http://www.moz8.com/thread-68966-2-1.html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2206

网友:
第四项也打开,设置成256000

网友A:
手持波特率要改要打开

网友:
竟然没有boot按钮?
神马垃圾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波特率要改要打开

多谢各位,刷了最新固件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刷了最新固件才成功。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