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出现严重甩尾,求助大神

楼主(2016-11-17):
自从摔了几回之后锁尾就有点问题了,一般情况我是知道怎么回事,也知道怎么解决。
之前把尾杆摔酥了,强度就不够了,尾巴有点飘,我点了502之后就没问题了。或者是下面的大齿有点向外脱落,导致飞机螺距变化,把大齿按紧也就好了。
但是
重点来了。。各位领导  可能是又摔了两次 我这110现在的症状是  推油尾巴会夸张的甩个很大的角度!!  收油(负螺距)会反方向甩好大的角度(根据螺距大小,尾巴成比例的甩。。螺距给的越大,甩的角度越大)!!  然后我换了一套新的尾杆电机组,依然无济于事。
我现在就怀疑是主板出问题了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呀。。
拜托了,各位。

网友A:
如果主浆转起来依然平滑无振动,就换个尾电机试试,否则是主轴摔弯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浆转起来依然平滑无振动,就换个尾电机试试,否则是主轴摔弯了。。。

是主轴的原因吗?我正好有配件。尾电机尾杆我换了一套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主轴的原因吗?我正好有配件。尾电机尾杆我换了一套新的

拿在手上启动飞机,感觉振动很大的话可能就是主轴弯了,横轴也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B:
大齿有没有扫齿,这个会出现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有没有扫齿,这个会出现那样

大齿也换的新的

网友:
换尾管,换大尾桨

网友:
我的也有这问题,一个一个拆着换下来了,现在只剩尾电机没换,估计它有问题

网友C:
尾桨或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或尾电机的问题

我换了一套新的  还是不行呀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我的机子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我的经验,一般有这几种情况,大齿缺齿或者没装紧,旋翼头有问题,桨夹太松和横轴弯曲。这个可以把大齿拿下来,用手转动旋翼然后观察机身是否晃动。 还有尾电机寿命差不多了。 还有尾管有断裂处导致推力角度不对 。这是我遇到的情况^_^

网友:
还有横轴轴承

网友:
我还遇到过就是尾桨给摔得靠紧了尾电机,转动不灵活了,用手将尾桨向外拉一下就行了,现在换了配送的大的尾桨,锁尾很好

网友D(2021-04-18):
我也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麻烦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朋友。

网友:
老哥最后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