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的新电池试飞。470L上用V3 50感觉电调温度太高了。

楼主(2016-11-17):
今天试了新电池,悬停8分钟下来电压还有3.8,感觉电池还是不错的。不过V3 50的电调温度太高了,很烫手,电机温度就一般。而且飞到后段时明显感觉转速跟不上。难道是电调问题。

网友:
悬停不太会转速跟不上吧 60av4也很烫的 50多度

网友A:
挺好的飞机,换100a电调啊,贵不了多少,炸了顺便帮忙看看配件价格,我也想入

网友B:
这个原厂电机参数多少,设置问题吧,我看了下是12N8P的Y绕法电机,进角设0度试试电调烫不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厂电机参数多少,设置问题吧,我看了下是12N8P的Y绕法电机,进角设0度试试电调烫不烫

0度进角还是重来没听说有人用过,这样转速应该很低吧

网友D:
我用V4 60a,60%定速,悬停6分钟,马达电调温度都正常!

网友E:
有了魔术贴还用扎带绑电池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网友:
是啊,电调定速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了魔术贴还用扎带绑电池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很有必要

网友:
60av4 飞X3下来记录只有四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0度进角还是重来没听说有人用过,这样转速应该很低吧

12N8P电机就适合这个进角,放心调着试试看就知道了,这个470原厂电机绕线真不怎么样,1800kv应付380桨足够了,进角高了发热就大了

网友F:
真的是电调问题吗?我双11的YT470L还没装,正打算把套机中的电调换成好盈V3 50A呢。。。换好盈V4 60A是不是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电调问题吗?我双11的YT470L还没装,正打算把套机中的电调换成好盈V3 50A呢。。。换好盈V4 60A是 ...

V4 肯定好。我有一块装在450L上,就是嫌麻烦没有换过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V4 60a,60%定速,悬停6分钟,马达电调温度都正常!

我打算把450L上的V4拆来试。之前嫌拆装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飞机,换100a电调啊,贵不了多少,炸了顺便帮忙看看配件价格,我也想入

100A体积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了魔术贴还用扎带绑电池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可能你对这种结构不是很熟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对这种结构不是很熟悉。

我用玩450L就是魔术贴黏的。玩了一年多了,也没出过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A体积太大了点。

差不多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用玩450L就是魔术贴黏的。玩了一年多了,也没出过意外。

你没见过人表演飞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电调问题吗?我双11的YT470L还没装,正打算把套机中的电调换成好盈V3 50A呢。。。换好盈V4 60A是 ...

我的电调十多起落没缓启动失效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用玩450L就是魔术贴黏的。玩了一年多了,也没出过意外。

小伙子你开玩笑的吧,不要拿悬停的标准去衡量直升机的安全性,把电池飞掉的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少了只是你没遇到而已
ps楼主,你这种亚拓的魔术贴不结实,换那种带塑料环的帮带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小伙子你开玩笑的吧,不要拿悬停的标准去衡量直升机的安全性,把电池飞掉的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少了只是你没 ...

还我只是悬停,我们这边所有玩直升机的都是这样,高手也是,从来没听说出意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了魔术贴还用扎带绑电池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很有必要…绝对不多余

网友:
50a  v3加 蝎子2520  油门85 下来电机烫手 电调温热  不知道默认进角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两个都烫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还我只是悬停,我们这边所有玩直升机的都是这样,高手也是,从来没听说出意外的

比较好奇你说的高手到底有多高……装电池只用魔术贴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较好奇你说的高手到底有多高……装电池只用魔术贴固定就可以了。

侧重摆,立钟摆,倒飞,刷锅,自悬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了魔术贴还用扎带绑电池 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 450L  500L都是这样的啊, 要不然电池板上那两个缺口是做什么的? 不过如果不是剧烈3D,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没见过人表演飞电池吧。

是悬停和普通航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玩450L就是魔术贴黏的。玩了一年多了,也没出过意外。

你就悬停当然没事了,3D试试,分分钟甩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悬停和普通航线应该可以的

还是太危险了,见过电池绑不紧,就温柔翻都飞电池的。那个画面漂亮啊,空中飞电池桨砍电池,然后稀里哗啦,捡飞机捡了半个小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450L上的V4拆来试。之前嫌拆装太麻烦了。

LZ的470L后来换好盈V4 60A了吗?效果怎么样?还发热厉害吗?

网友:
60A V4 配 470MX 两者都微温...

网友K:
应该用60-90a的电调,50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470L后来换好盈V4 60A了吗?效果怎么样?还发热厉害吗?

还没时间装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470L后来换好盈V4 60A了吗?效果怎么样?还发热厉害吗?

今晚试了,换了v4后,一切都感到满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晚试了,换了v4后,一切都感到满意。

谢了!幸好还没买v3 50A的!那我直接买v4 60A的装470L上了。本来还想买V3 100A的,怕太大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了!幸好还没买v3 50A的!那我直接买v4 60A的装470L上了。本来还想买V3 100A的,怕太大装不上。

不过v4电调不好的地方就是要用设置卡,不能用v3的方法设置电调了,增加了投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过v4电调不好的地方就是要用设置卡,不能用v3的方法设置电调了,增加了投资。

v4不用设置,没强迫症默认设置不用改,第一次上电遥控器设置下油门行程直接飞,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v4不用设置,没强迫症默认设置不用改,第一次上电遥控器设置下油门行程直接飞,很好用

v4出厂默认直升机精灵定速模式,每次上电都是标定转速的过程,这样做效率很低,而且每次标定由于电池差异定速都不一样,这样还不如用油门曲线。如果用油门曲线,还不如用原厂电调。

网友L:
引用 楼主:
v4出厂默认直升机精灵定速模式,每次上电都是标定转速的过程,这样做效率很低,而且每次标定由于电池差异 ...

标定转速在缓启动结束就已经完成了,即便你用存储模式也是要等待缓启动,缓启动时间都是一样的,何来效率一说,用好盈电调v4电调大部分人都是用精灵模式,谁手头没个几块电池,不同内阻品牌容量新旧的电池都用存储定速会很伤电池,况且存储定速是非常费电的,v4的精灵定速已经够好飞了,不是参加比赛或者活动根本没必要使用使用定速存储模式,而且想用好定速存储保持一致的转速手感,电池门槛是很高的,除非你就一块电池,而且电池性能永不衰减。

网友L:
引用 楼主:
v4出厂默认直升机精灵定速模式,每次上电都是标定转速的过程,这样做效率很低,而且每次标定由于电池差异 ...

你要精灵定速还不如用油门曲线更是个天大的笑话,再怎么曲线和精灵定速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除非你就悬停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要精灵定速还不如用油门曲线更是个天大的笑话,再怎么曲线和精灵定速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除非你就 ...

另外精灵定速能让你明显感觉出两次标定转速有差别也只是在冬季冷电池和飞热的电池之间,冷电池内阻大放电会稍弱,外场飞热后能飞出差别的估计那是高手中的高手,反正热电池我是飞不出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标定转速在缓启动结束就已经完成了,即便你用存储模式也是要等待缓启动,缓启动时间都是一样的,何来效率 ...

你觉得每次标定不影响工作效率就每次标定好了。

网友K:
太可怕了,电池居然不用绑带,打死都要绑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