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对电子器件防水处理的理解对否?

楼主(2016-11-18):
第十三讲 航模常用胶水 https://v.qq.com/x/page/p0347nmtaxs.html
航模DIY离不开胶水,知道各种常用胶水的性能和适用场合提高制作航模效率和质量,本节主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经验。

网友A:
那“绝缘漆”叫 solder mask,阻焊层。

网友:
一般防水最方便的就是用704涂满,舵机接缝处也涂满,舵机齿轮和机壳接缝处打黄油

网友:
视频里说的川普!!!

网友:
有一种防水喷剂直接喷的啊

网友:
我喜欢打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绝缘漆”叫 solder mask,阻焊层。

多谢更正。

网友A:
看了video。
502只是大 陆的叫法,国外不知道502是什么,更普遍的名字叫 CA 胶,有很多分类,502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种。
我这里有好几种CA胶,包括最最普通的regular CA(即502);可以粘EPS EPO KT板等泡沫的 foam safe CA;固化后有柔性的黑色CA,用来粘轮胎;固化无白雾的 odorless CA......

AB胶是俗称,学名叫 双组份胶。它也分很多种,最常见的有 不饱和树脂,就是哥俩好那一类便宜货,气味很大,强度也低;以及 Epoxy Resin 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标称固化时间从5min、15min、30min ... 到 24h 都有,各有用处。个人喜欢时间长一点的,有时间调整到完美状态。
还有掺了钢粉的 JB weld,固化后非常坚硬。
环氧树脂的双组份比例有 1:1 和 1:3 两类。
使用环氧树脂强烈建议掺和碳纤维、玻璃纤维,大大提高强度。

螺丝胶有两类,挥发固化型(日系模型常用)的 和 厌氧固化胶(欧美模型常用)。后者只能用于粘金属,有各种固化强度(Loctite680我用来粘时速150km的船模输出轴!)、各种缝隙宽度要求,各种耐油污等级,各种耐温等级。。。。

白乳胶学名叫 聚醋酸乙烯酯,仅粘合植物纤维最理想。遇水就完蛋。

UHU是氯丁胶,不是它不行,是适用范围和方法的问题。这货是用来粘鞋底和补自行车内胎的神器,要注意方法:两个粘合面涂胶,干后才压合在一起。。。。。

网友:
继续鼓励楼主的热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video。
502只是大 陆的叫法,国外不知道502是什么,更普遍的名字叫 CA 胶,有很多分类,502只是其中 ...

多谢,Himalaya 又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我试验了,我那 UHU 根本不能沾皮革,性能跟粘纸的胶水差不多。
包装跟下面正牌也不同,一定是假货。 价格从 2元多 到 20多元, 看来太难买到真货了。

另外,家用万能胶才是氯丁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Himalaya 又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客气了。
我在德国买的UHU,跟小时候修自行车用的铁罐氯丁胶一样,性状、用法、包括气味 都一样。唯一不同是 UHU纯度更高,无色透明;而国产氯丁胶是黄的。
话说冠以“万能胶”的玩意太多了,502也叫万能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