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豹或这黑蚁飞塔飞控的针脚定义(装机中,在线等)

楼主(2016-11-18):
由于四合一的电调坏掉了,重新买了四个独立电调,不太明白如何接线,请高手或者厂家帮助,多谢多谢

楼主:
主要是不明白bat的正负极怎么接,另外m1-m4跟电调如何连接,不知道哪一侧是信号线

网友:
由于四合一的电调坏掉了

网友:
看图片估计是这样:左边一排全是地,右边按标识所示。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地地通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那就先用表测一下了,就担心这种集成的飞控不会搞那么多负极

网友:
请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
BAT 标记地方啦   横向 两个是BAT 就是电调上来的电池电源     然后左边下面4个引脚全为地  右边对应的M1-M4  就是 电机的M1-M4号信号线 。楼上的图是正确的

网友(2017-08-19):
楼主你的修好了么? 我的黑蚁f1电调那一层烧了m1那个电调就是第一个电调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