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raptor390 Tower 4合1飞控 usb接口设计问题

楼主(2016-11-18):
装机过程中usb线稍微用力就造成usb接口焊点脱落,观察发现相比较其他飞控产品,这个4合1的飞控usb装配的比较向外,造成焊点部位成了力的支点,向下用力造成后边翘起,造成脱焊,手里边的其他f3飞控usb接口位置没有高出板子边缘这么长的,这是否是设计缺陷。

网友:
实际上mini USB就不适合做usb的连接端子。不管什么电子产品,表面贴装的mini usb都会很容易焊盘脱落。但是有一次,我在某个品牌见过一个mini usb支撑脚是直插的,这样还能牢固一些

网友:
这刚发没多久的东西吧?我拍的还在路上,希望不要像楼主的这样脆弱!

网友:
不是位置的事,是器件选型的问题。拆个充电宝看看用的什么 microUSB 座就明白了。

网友:
我的已经返厂了 就是USB掉了。。。。。。。。

网友A:
另外为啥osd 不能显示电压?还有提示没有数据。。。

楼主:
飞控参数调整正确就可以使用osd了网上有个帖子你搜一下,我没有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为啥osd 不能显示电压?还有提示没有数据。。。

打开uart2   进QQ群 Flycolor技术讨论群 377940599

网友:
飞盈的390还是不错的哇~~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