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悬停的问题

楼主(2016-11-18):
在低空悬停的时候,大概离地1米左右,很稳定的悬停在一个高度,油门轻微推一点点机身就慢慢向上升,轻微回来一点油门就直线下降。高手们,这是哪里的问题(O_O)?
我怀疑是油门曲线设置的不对,正常应该是让电机保持一定的转速,通过大桨的螺距来控制机身的上升和下桨。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我油门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油门是直线

是多少度的直线?

网友A:
65油门。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油门。直线

65的直线怎么样?我设置的是60,还没有装好

网友:
我以为是地效应,再好点就不会了。

网友B:
450上下窜动算正常现象。所以用定速飞更容易控制螺距。

网友C:
油门第一点零,其他都65然后螺距负2.5到10,这样的普通模式飞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第一点零,其他都65然后螺距负2.5到10,这样的普通模式飞下试试

感谢各位的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上下窜动算正常现象。所以用定速飞更容易控制螺距。

是的,但是以前不知道定速在哪设置,以为是在电调上设置的。昨天在飞的时候仔细观察了下,发现油门在差不多中立点的时候基本上能保持一定的高度,但是轻微一推油门就往上升,一回油门就直线下降。有的时候能很稳的悬停在一定的高度,这个现象跟陀螺仪有关系吗?我的是黄K8。

网友D:
楼主不是开模型军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开模型军团的吗

哪是别人开的,楼主只是去帮了一下忙。

网友:
所以需要你的不停的修正呀

楼主:
今天重新设置了下油门和螺距,飞起来稳太多了。

网友E:
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不匹配。增大大油门时,正螺距上升缓慢,收油门时正螺距曲线很快逼近负螺距,导致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不匹配。增大大油门时,正螺距上升缓慢,收油门时正螺距曲线很快逼近负螺距,导致你的情 ...

那该怎么设置呢,按8楼的设置可以吗?
油门第一点零,其他都65然后螺距负2.5到10,这样的普通模式飞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设置呢,按8楼的设置可以吗?
油门第一点零,其他都65然后螺距负2.5到10,这样的普通模式飞下试 ...

我不确定,我没试过。我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按亚拓的说明书的值来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确定,我没试过。我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按亚拓的说明书的值来设定的。

我这是组装机,没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组装机,没有说明书,

可以下载

网友F:
悬停 我是0-100油门 也没这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 我是0-100油门 也没这问题啊

我的是转速问题,我没有设定电机固定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