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全鸡润滑

楼主(2016-11-18):
在论坛已经潜水很久,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查了很多帖子也没有看到系统的说法,特来请教各位大神。
那就是直机的润滑究竟需要几种油,用什么成分的油,都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知道止推轴承好像有专用油,是什么黑油?那还有各种轴承都用什么油?还有传动齿轮用什么油,金属的塑料是不是要用不同的油?
看马云家各种油已经蒙逼,请给我个痛快。

网友A:
温馨提示,很少有人因为缺油飞坏轴承

网友:
同求,直机保养注意事项

网友:
同求。。用来保养车

网友:
金属件用95%的酒精擦就可以,千万不要用油

楼主:
尾轴是直接干磨双推吗,不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馨提示,很少有人因为缺油飞坏轴承

就是说轴承都不要油是吗,那齿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轴承都不要油是吗,那齿轮呢

軸承本身就有了  推力軸承單向還是要上油
齒輪我都不上 塑膠本身就有自潤的特性
上油黏了一身灰反而會加速磨損

网友B:
尾軸我會塗一些石墨上去
就是拿鉛筆畫一畫當乾式潤滑劑
雖然感覺沒啥用就是了

网友C:
不用,轴承没坏,飞机就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軸我會塗一些石墨上去
就是拿鉛筆畫一畫當乾式潤滑劑
雖然感覺沒啥用就是了

感谢指教,回头用铅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轴承没坏,飞机就炸坏了

新机就首飞首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尾轴是直接干磨双推吗,不用油?

尾推铜套是铜的,铜本身有自润滑作用,不必上油,我开始玩儿x3,看了说明也用油,结果飞几次粘到灰尘反而不顺滑,所以不必,推力轴承用修车用的黄油就行,很便宜!单向轴承最好买专用油,因为油不对可能对内部固定滚柱的塑料有腐蚀,会散架,买个也不贵,而且不是常常要上油,其他机身轴承现在基本都是免维护的了,但是电机轴承还是最好飞几十起落就来一滴高速润滑油,那个飞越就有,15块,估计可以用到退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推铜套是铜的,铜本身有自润滑作用,不必上油,我开始玩儿x3,看了说明也用油,结果飞几次粘到灰尘反而 ...

我的也是x3,看了说明书很多地方都要润滑,还是你讲的透彻

网友:
我吧桨夹什么的 轴承什么的 用酒精泡了一夜   酒精变黄了  重新上油5  已经停飞好几个月 拿出来透透气   我是x

网友:
用汽车机油,脏了就加一些,效果挺好

网友:
我就止推用油,就没有再用油的地方了,所以你找不到答案

网友:
借题问下,放了两个月没飞了。
大小桨夹、单向轴承需要拆天重新上油吗?

网友:
要加哪里都要加但是建议向16楼学习先洗干净再加,因为不同品牌的油配方不一样有可能造成反应变质 失去润滑作用,我是用魔方油润滑的,听讲也叫雾化硅油。

网友:
除了桨夹轴承和传动轴轴承之外,外露的轴承只要不炸,灰尘大了就WD40或者除锈剂喷一下用纸擦擦搞定。

网友:
单向轴承和推力轴承需要上油。单向用专门的油,推力用黄油类。其他轴承不需要上油。大保养时直接换轴承。

网友:
止推轴承直接上普通黄油。
向波箱机油或4T摩托车机油,倾斜盘的万向轴承上也弄点,主轴上抹一下。
尾轴擦到闪亮,或者手痒上一点缝纫机油,或WD40.发现发黑即擦掉。
其他轴承不用上油,如果实在用久到不行,撬开盖子上黄油。
电机轴承一般也不用上油,但用的太久非要上油得用电机轴承专用油。
基本就这些。该经济的就经济,像电机的必须花钱就得花。

网友:
黑油就是锂皂基二硫化钼润滑脂,模型店里卖20块一管,两三克,那个啥美国的。一样的东西润滑脂店里卖20几块一罐,200g装的。
含脂轴承用到没油基本也不用考虑撬开盖子加油了,都磨的差不多了。记下规格去卖轴承的店买套SKF或者NSK吧,几块钱一个的事。

网友E:
主要类目
- 推力轴承,买田宫耐磨润滑剂AW grease或者美孚车用全合成黄油synthetic grease (A)
- 塑料齿轮(比如大齿、尾伞齿),买JR红色装硅基润滑油或者田宫四驱车用的那种透明粘稠塑料润滑膏(B)
- 单向轴承,买JR绿色装单向轴承膏(C)
- 皮带传动,买3M硅基喷雾,也叫车用门窗干式润滑剂 (D)
- 轴承润滑,我个人推荐HHS2000喷射黄油,喷出来是液体渗透进入,过10秒溶剂挥发后变粘稠提供持续润滑(E)

其他
- 尾推滑动,用A或者B
- 主轴与十字盘时间滑动,用A或者B
- 还有一个螺丝用油防锈问题,首推全鸡换芳生YFS的镀镍黑色螺丝,避免生锈。其次才是考虑用棉签沾点(D)涂抹在螺丝上。
- 轴承买高品质的,记录飞行起降数量,比如200次就换,换就换ezo/nsk,一级的。全鸡就算最坏情况要换30个轴承,平均每个7元,也才200元出头。等于每次起降1元钱。

网友:
自行车链条油也可以用来给齿轮润滑 有一种不沾灰的 铁氟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类目
- 推力轴承,买田宫耐磨润滑剂AW grease或者美孚车用全合成黄油synthetic grease (A)
-  ...

学习了

楼主:
回答都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推力用二硫化钼润滑脂 MoS2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两种 一种是油 一种是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x3,看了说明书很多地方都要润滑,还是你讲的透彻

还有横轴安装时候要点润滑油,用5块一小管的就行,其实黄油也行

网友G:
所有需要用油的地方我都是用 黄油。 没错,就是修自行车的那一种。 飞的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 尾巴撑死抹一点铅笔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有需要用油的地方我都是用 黄油。 没错,就是修自行车的那一种。 飞的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 尾巴撑死抹 ...

感谢阳台哥关注啊,黄油便宜啊,改天去搞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所有需要用油的地方我都是用 黄油。 没错,就是修自行车的那一种。 飞的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 尾巴撑死抹 ...

我建议只要注意一点。接触一般塑料和橡胶尽量不要用含石油成分的润滑油和膏(比如汽车用黄油)。因为石油成分可能让塑料和橡胶膨胀变形,这种情况尽量用硅基润滑剂或者白色塑料润滑油。
其他主轴、轴承、十字盘、尾轴等纯金属摩擦,不讲究都没问题。

网友H:
飞机上的轴承可以不用油的,密封轴承出厂已经给了润滑脂在里面。
单向轴承必须要定期上油的,推荐使用专用单向轴承润滑脂,建议100-150起落拆开清除干净之后重新上润滑脂。
推力轴承黄油或者单向轴承油都可以用用,也是200起落左右换一次的。
电机轴承也可以不用上油,因为上不上油和轴承的磨损基本没多大关系,电机死轴承都是磨轴之后连累轴承死掉的,一般意识200-300起落就需要换轴和轴承。

最后要说的是,小飞机无所谓,炸了再换或者保养,700级必须定期换轴承(推力轴承,传动轴、尾轴轴承等高速旋转的轴承),单向轴承润滑脂要求比较高,最好使用专用润滑脂(亚拓就有),定期更换单向润滑脂对单向寿命的延长很有帮助,700级的单向轴承太贵了,另外就是螺丝,横轴、尾中联螺丝100-150起落需要更换避免射桨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只要注意一点。接触一般塑料和橡胶尽量不要用含石油成分的润滑油和膏(比如汽车用黄油)。因为石油 ...

我有自行车前叉用的特种硅油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机上的轴承可以不用油的,密封轴承出厂已经给了润滑脂在里面。
单向轴承必须要定期上油的,推荐使用专用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自行车前叉用的特种硅油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只要是硅基油,silicone字眼的应该就安全。但是你说的前叉用的油,准确说应该不是润滑油,而是液压油,比如类似于模型车避震筒里的油。我不确定的是你自行车的硅油的黏稠附着性如何?
最理想的应该就是田宫1/32mini四驱车配的那种黏稠透明的润滑油,JR有一个红色包装的润滑油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外面有工业包装的便宜,但是我不清楚哪里有得卖。

网友:
千万不要用油,削点铅笔沫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