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iv的云台和减震球

楼主(2016-11-18):
已经开飞Maciv的机友有没有发现御的云台减震球非常的软,飞行时其实整个云台和镜头都是在晃动的,但是画面却是纹丝不动,难不成Mavic使用了机械云台+电子稳像吗。开机后我把Mavic拿在手中,晃动飞机可见镜头随着机身有较大幅度的晃动,可是完全不影响画面的稳定,这是大疆的什么黑科技呢,求答案

网友:
科技大于一切,只要画面可以就不管是什么黑科技了吧

网友A:
那有什么减震球,就是4条减震胶带。不知道自己DIY4个减震球效果如何!

网友:
我和楼主有相同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减震球,就是4条减震胶带。不知道自己DIY4个减震球效果如何!

减震球就是一个说出了大家都能明白的部件,都知道说哪儿就行了。比如常说的炒虾球,炒出来的虾也不是球形嘛

网友:
大疆黑科技啊

网友:
精灵3也一样,云台晃画面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震球就是一个说出了大家都能明白的部件,都知道说哪儿就行了。比如常说的炒虾球,炒出来的虾也不是球形 ...

我只是感觉这个减震胶带可能不如球形的效果好,个人认为球形的可以360°防震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感觉这个减震胶带可能不如球形的效果好,个人认为球形的可以360°防震颤。

是的,这个胶带看起来太脆弱了,像是分分钟都要断的感觉,不用球形DJI有他的原因吧,这个尺寸觉得自己换挺难的,也没有孔给你安装球形减震。好在是画面非常稳定,也没有果冻。我从500米高空全速下降,飞机是摇晃的很厉害了,可想而知云台和镜头也是不停的在晃动,但画面依然静如止水,不得不佩服DJI的黑科技

网友:
这种减震方式可能生产和装配上要方便一点,也不排除是大疆在做实验。其实看云台位置的结构,完全可以用减震球的。如图:

网友:
晃动确实很大!但是画面却稳得没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