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空心杯简易测试架,推力测试,找高效率空心杯

楼主(2016-11-19):
工具其实很简单,DIY固定架一个,电子城一个,电源一个
等新找的电机到了就进行测试!

网友A:
用什么机器测试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机器测试推力?

电子秤,等有时间做个拉力记,买了模块还在路上

网友B:
你这样测试是不准确的,你测的只是对称的压力,应当将这个架子直接放称上,通电后测压力,实际上就是拉力,测的时候可以将称回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测试是不准确的,你测的只是对称的压力,应当将这个架子直接放称上,通电后测压力,实际上就是拉力, ...

有归零的,这个是风往下压的力,算推力吧

网友C:
这样不准 在贴近秤盘的时候 拉力会比正常情况下大很多 原因是类似于气垫船的效应 或者固定翼飞机的地面效应
建议你把电机加高 向上吹风 装置放在秤盘上 这样最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准 在贴近秤盘的时候 拉力会比正常情况下大很多 原因是类似于气垫船的效应 或者固定翼飞机的地面效应 ...

我也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

网友:
这样测试, 称面反弹回来的空气会导致推力大增.  传说中的地效飞行器就是利用这种效应.
用一个比较长的支架, 让螺旋桨向上吹, 桨面尽可能距离其它障碍物远一些. 这样测试的结果就准确很多了.

网友D:
电机朝上多好啊  测玩以后把两个数值相减 拉力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朝上多好啊  测玩以后把两个数值相减 拉力不就出来了吗?

向下吹的风也拍到了秤上,这样测出来肯定是几乎没拉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向下吹的风也拍到了秤上,这样测出来肯定是几乎没拉力

你把装电机的架子都放在称上=数值1     开动电机=数值2      两个值相减就是电机拉力了  误差绝对比你那个小

网友:
这样不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

把架子弄高点 离秤盘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装电机的架子都放在称上=数值1     开动电机=数值2      两个值相减就是电机拉力了  误差绝对比你那 ...

等有时间试试,最近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