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了,8股并绕6圈。大概多少KV

楼主(2016-11-19):
上周2820电机,1100KV,11寸马刀上6S,烧了。后来自己去五金店买了0.27的漆包线绕回去之后功率貌似有改善,8股并绕6圈。大概多少KV

网友A:
估计KV现在1500左右

网友B:
KV值主要与圈数有关吧,当然也与线的电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太强的,还与磁铁的强度,气隙的大小等有关,这些要测量比较难,如果你知道原来的KV值及圈数,则圈数改了后可以估算现在的KV值了,如原来是8圈,你现在是6圈,理论上KV值就等于原来的六分之八倍,当然考虑到线损的问题,会有一点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主要与圈数有关吧,当然也与线的电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太强的,还与磁铁的强度,气隙的大小等有关, ...

谢谢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KV现在1500左右

被你说中了,你太厉害了

网友C:
谁打开过亚托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打开过亚托的电机?

不会开吗?还是换轴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开吗?还是换轴承?

就是换轴承,不知道亚托电机多少起落需要换轴承,这个电机和花牌电机不一样,他没有卡簧和顶丝,不知道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换轴承,不知道亚托电机多少起落需要换轴承,这个电机和花牌电机不一样,他没有卡簧和顶丝,不知道怎 ...

轴承很厉害的,里面自带润滑脂的。没虚位不用换,也不要往里加油会破坏里面专用油脂的

网友D(2017-01-10):
我的电机也烧了   有3536   2820    2212   2216   2814   共5个电机   扔掉了可惜    最近也想买点漆包线自己绕线   这位兄弟   能不能教我一下  如何选择线径   匝数  和接法 (三角或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机也烧了   有3536   2820    2212   2216   2814   共5个电机   扔掉了可惜    最近也想买点漆包线 ...

绕越满越好,线径要看电机多大,一般线径越大越满槽率是越低的,因为粗线弯不了,但也不能很细,刚刚好合适就行,接线方式不建议用星形,同样的KV星形圈数少,角形圈数多。圈数多扭力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绕越满越好,线径要看电机多大,一般线径越大越满槽率是越低的,因为粗线弯不了,但也不能很细,刚刚好合 ...

谢谢    那一般3536   2820这些电机用多粗的漆包线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那一般3536   2820这些电机用多粗的漆包线合适呢

0.27

网友D:
兄弟   我自己就买0.27的漆包线绕就行了吗   有什么方法吗   比如怎么绕线   有方向性吗    比如绕好之后需要烤漆吗    比如各组匝数必须完全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我自己就买0.27的漆包线绕就行了吗   有什么方法吗   比如怎么绕线   有方向性吗    比如绕好之后 ...

绕线要根据电机磁钢和槽数来绕,一般是12槽14块磁钢。绕线方式很多种。不知道就网上找比较方便,不用烤漆,自然干比较好。圈数必须一样。高KV在6圈以内,低KV10圈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绕线要根据电机磁钢和槽数来绕,一般是12槽14块磁钢。绕线方式很多种。不知道就网上找比较方便,不用烤漆 ...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

呵呵有不懂了联系我QQ129134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