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一般飞多少起落换轴承

楼主(2016-11-19):
上次有一个花牌电机飞了600多起落结果轴承磨损了,我居然不知道,结果空中轴承突然坏掉,炸鸡,不知道各位的电机轴承最多飞多少起落,有没有和我一样飞到磨损完导致炸鸡的,亚托电机的轴承质量怎么样?能飞多少起落

网友:
600非常正常,不管那家都一样,
航模产品一般不炸机的情况下也就500左右
炸机就不好说了,一 次也可以操定

网友:
你600次坏的话,你可以提前一点把它换掉啊。或者500次或者400次都可以啊防范于未然啊。

网友A:
一般只要轴承不进水的话都可以用很久的。就是新的轴承只要进水了就容易烧掉损坏。对于用得时间长了的可以听声音来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要轴承不进水的话都可以用很久的。就是新的轴承只要进水了就容易烧掉损坏。对于用得时间长了的可以听 ...

很久是多久,上千起落吗?

网友B:
空中轴承突然坏掉?怎么个坏法?是卡簧掉了么?
电机换轴承一般是炸机导致轴弯了,用坏轴的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轴承突然坏掉?怎么个坏法?是卡簧掉了么?
电机换轴承一般是炸机导致轴弯了,用坏轴的还没见过。

正在飞悬停,突然听见吱吱响声,动力迅速减弱,紧急迫降,还是小炸,回家之后打开电机一看,轴承内外钢圈都脱落了,中间的小钢珠都不见了,但是亚托电机没有卡簧,也没有顶丝,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
yt的电机和轴承好像是硬塞进去的

可以飞之前摇一下电机看看有没有虚伪,如果比较大而且飞起来杂音比较明显,大动作掉转明显,发热明显,肯定是轴承有事